热水器大功率插座防潮问题!

楼主(2021-05-29):
家中热水器插座因雾水造成短路发热,换多种插座不行。后反复观察发现,防水插座也难防雾气冷却变水,顺插座外平面流淌至L和N极处形成水膜,造成短路发热。因为在开热水器时,插座处多少有些发热,雾水会干,但停止加热时,墙面冷却形成水膜在L和N极间的短路。此外,插座与插头铜片间的接触不紧也会造成插座发热。这些都是个看似简单却未解决的技术痛点。

网友:
全密封防水盒就可以,或者直接插头里涂点防水胶,看这样子你浴室的漏保已经失效了或者不是浴室专用的15mA高灵敏漏保。

网友:
这就是热水器装卫生间的缺点,要不就把这热水器与插座线直接接起来,在配电箱热水器一条线上口装个双控漏保,不用热水器就把漏保扳下来

网友:
这个插头不是防水的,你的插座也不是防水的,卫生间为了安全最好做到干湿分离。

网友:
简单粗暴:插头直接干掉,墙面改2P空气开关或者断路器。可否?

网友:
插座挪到远一点的地方,防水插座只是防止喷溅水,并不防冷凝水,除非你换成那种防水盒。

网友:
两个尼龙袋扎起来,里面再放包干燥剂

网友:
我家的也着过火,后来换一个防水插座,凡是有缝隙的地方都拿胶带沾上了,效果还不错

楼主:
从未跳过闸,不知是否空气开关电流容量太大。我的是卫生间插座专设空气开关。谢谢大神们,挨个试试,再来回复大家。

网友:
干湿分离,热水器一般不建议装浴室里

网友:
一把剪刀,一个空开解决问题

网友:
用热熔胶封一下不好吗?或者其它胶水

网友:
只能把线接出卫生间在外面做个插座,

网友:
你这是装修问题根本就设置的地方不对
1,位置必须远离淋浴。
2,浴室要么用排风扇,要么没人的时候开窗或者门通风。
3,浴室防水重新做。。。

你现在这个情况绝对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我个人的方案是这样的。
弄三个WAGO或者3P 16A以上的接线端子,
优质16A不带开关接线板,带电线最好。
把这个插处理干净(可以用2000目砂纸打磨,没有黑色即可),插在接线板上,用塑料袋罩一下丢到热水器顶部。
电线另一头直接接到端子上,空白面板下部开小口,电线从下面出来,再转弯向上。
空白面板上下左右螺丝钉和电线处打优质防水玻璃胶(外面可以透明胶再贴塑料布)。

最后如果高处墙体不干燥(暗盒后面墙体不干燥),需要重现做淋浴室防水(也有免砸墙的,重点是地面,还有水能泼到的一切瓷砖开孔(龙头或者五金螺丝地方)。

网友:
插座上用塑料布盖上,四周用胶带一粘了事……

楼主(2022-06-07):
这个已经安装好一年多了,没再出现返潮漏水现象,化了总共不到50元。网上淘物自己安装。

网友:
我是硅胶伺候,要不就剪掉插头接线胶布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