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电瓶杀手的血泪经验

楼主(2021-05-29):
第一辆车标致207 新电瓶60Ah开一年,极柱漏酸把铜架腐蚀掉一半,不得不换电瓶,那时住公司宿舍开车就中午或晚上开出去吃个饭就回来,路途也就三四公里。完全是短途干废的。而我同事的同期207开6年才换的电瓶。
第二辆车比亚迪宋新电瓶70A好开了3.5年,发现启动困难,仪表灯乱闪,连续三天白天拆下充电  每次约10小时,每次断开后电压掉到10.5V左右。上下班单程7公里左右,一个月有一两次远途100公里路程,基本能保证不亏电,最近两个月只有上下班用,中途又给人搭电一次,来回启动折腾了20分钟才算完。且近两周下了无损音乐,音量开高了些,彻底把电量不足干成长期亏电了。
在修复电瓶和换电瓶中间积累了些经验分享:
1.汽车正常锁车3分钟后待机电流不应超过80ma,宋实测32ma。
2.正常空载电压12.5-12.8V,新换骆驼电瓶实测12.5V。
3.空载低于11.5V代表电量不足,空载低于10.9V代表电量耗尽亏电且很难启动车辆。实测宋亏电电瓶10.3V启动迟缓无力。
4.启动瞬间压降到9V以下时代表长期亏电,且无法储存电量。
5.充电时电压上升很快,但断电后掉电压到11V以下,长时间充升温后断电依然掉电压到11V以下说明极板硫化严重,没有维修价值了。实测宋亏电电瓶10.6V,充电4小时后升温。

不能做的事:
1.不启动待机听音乐以及音量过大耗电。
2.不启动待机长时间开大灯耗电,两个大灯一般就110W了。
3.长期短途行车(小于10公里),行车所发电量不足以抵消启动时的电量损耗导致亏电。理论上每次启动耗电量0.3Ah,约怠速5-10分钟充满,但这个只是启动的电量,还有行车电脑、点火系统、照明系统、车机娱乐系统都是要用电的。我每次开车至少是20分钟依然亏电损坏。
4.加装停车监控或者OBD接口加装其他设备,OBD电源是常开的,停车监控也是从电瓶直接接电,锁车后会一直耗电。
5.加装一大堆比如电子狗、智能流媒体镜等附加耗电设备,虽然单个耗电量不大,但全加起来也不少。
6.不要在未启动状态下,通过遥控钥匙开启车窗或关闭车窗。4个窗户同时升降电流峰值可达70-80A,正常电流约30-40A。大电流放电很伤电瓶,尤其是在电量不足的时候。7.长期停放只是偶尔开。

电瓶的保养和维护:
1.定期检查空载电压,可每两个月检查一次,低于12V进行怠速充电或采用充电机充电。
2.可能的话检查电瓶液面高度,实际上现在都是黑色塑料看不出来了。
3.夏天或冬天长开空调时,可适当缩短电压检查周期。
4.老车超过10万公里的,保养的时候要求检查发电机

补充内容 (2021-6-2 14:45):
经过热心网友提醒,频繁启动(大电流放电)也会影响降低电瓶寿命,网友实测数据:凯美瑞2.5升峰值电流318A(额定130A)。

网友:
以前一直不注意,熄火后也听音乐,一个收音机能用多少电,听了2小时启动都没办法了,找来同事搭电,以后只要熄火就再不用车载设备,再没出现过找人搭电!!!

网友:
听收音机也能把电瓶干报废,也是奇葩了,长知识了。

网友:
这是常识。。一般很少人会注意就是了。。

网友:
都是正常的,你天天不着车听收音器音响你试试你电池损耗大不大。

网友:
短途的话,还是小电瓶车好了

网友:
一般4个喇叭的车机放音乐音量稍大的功率可以达到30w+再加上外部电路,应该有40-50w:lol:当然,一般听一个小时问题也不大

网友:
现在开电动车无所谓,上车就把主电池接通。只要不开空调,待机那点耗电,根本不算什么。 不过车上的12v小电池,也的确很小,似乎才20多Ah。

网友A:
有时候电动车的优势在不经意间,停车随便用电。

网友:
  就一句话 你电瓶坏了 ,

网友B:
顶个太阳能电池,白天补电

网友C:
车熄火待机状态,电流可达到1.7A以上,所以长时间放置或者短途经常熄火点火,车自身发电充电不足都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电动车的优势在不经意间,停车随便用电。

开个高速就怀疑人生了

网友:
车买来3年半了,第一年才开了2000公里,第二年8000公里,第三年1.5W公里。到现在也才3W公里的样子。

第一年的时候基本上每个月或者隔周会去启动下车子,跑个20公里左右,实在没什么用车的需求的时候就用充电器充电,为此还专门自己改了个电动车充电器给汽车电瓶充电。
第二年开始就基本不用管了。反正我们基本上都是中长途用车,每次用车长一点160公里,短一点50公里,随便怎么样都能把电充满了。
也就2020年过年闹肺炎的时候停在家里差不多2个月没开,不过貌似也没亏电,上车之后特意看了下电压12V

网友:
我车byd s7 电瓶是瓦尔塔 90d26l 80ah cca660
15年6月到今天还是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个太阳能电池,白天补电

我也想啊,但是太阳能板安装不便

网友:
实话吧,我家的车5年了2W公里都没到,还有半年直接停着没动过的,电瓶还是好好的,自己注意不要长时间熄火听音乐就好,现在的车锁车15分钟自动关车用电器的,什么手动充电都是加大故障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熄火待机状态,电流可达到1.7A以上,所以长时间放置或者短途经常熄火点火,车自身发电充电不足都是个问题 ...

简直胡说八道

网友:
你没有给电池加水,水少很容易坏。蒸馏水,纯净水都可以加。我每年加一次以后,就很少换电瓶了。目前的车第6年,还是原来的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