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Revo K101 Plus GBA 硬解 拆机

楼主(2021-05-29):
过程注意
1. 电池盖 螺丝比较长,拆到能提起就行。
2. 电池盖 上的垫片不用动。
3. 记得卡槽上也有一个螺丝。

打开后盖之后,先拆掉主板上的螺丝。
然后 拆侧面的边条。
这个过程会同时提起主板。

主板下来之后。屏幕和主板基本上还是一体的。
屏幕 下面有双面胶。小心拆。
不拆也可以,下面就是 两个内存,一个 小的闪存。

屏幕的右边是排线。小心排线。

安装的时候,先装上 上面的边条。
然后安装主板,别装螺丝,然后安装左边和右边的边条。然后安装螺丝。
L R 要对准导电胶的圆头。

外壳上 卡槽 和 电池仓用和主板上一样的 短螺丝。
剩下的3个是稍微长的螺丝。

补充内容 (2021-6-2 15:03):
芯片是 抄 GBA官方的。是硬解的芯片。只是没采用方方正正的封装。用的黑豆浇灌封装。可以和 GBA 真机联机。支持 正版卡,盗版卡。

网友:
牛屎大又圆

网友A:
看着像个模拟器,拷个GB,FC,SFC,的游戏里看看可不可以用

网友:
这个是硬件克隆的,所以游戏都能玩,不用模拟器。类似小霸王 其乐无穷

网友:
硬解的性能很强的,比软模拟的好多啦

网友B:
是不是支持直接上GBA卡带的

网友:
这个烧录卡不错

楼主:
别看是牛屎,这是硬解 GBA。还支持和 真GBA 对战。不是模拟器。简单的说,就是抄了一个GBA 芯片。不用正常的封装。黑豆浇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个模拟器,拷个GB,FC,SFC,的游戏里看看可不可以用

不是模拟器,是 GBA芯片抄袭的硬件。然后用黑豆封装。
用的是 GBA 的 FC MD PCE 模拟器。好像支持的模拟器不多,因为 GBA能玩的就不多。
玩 GBA 可以插原装卡。山寨卡。还可以和官方 GBA 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支持直接上GBA卡带的

是的,还能和 真的 GBA 联机。

网友C:
楼主多少钱入手的呢?现在买个翻新的GBA也就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少钱入手的呢?现在买个翻新的GBA也就150左右。

270 包邮买的。我看到一个要 280 的。结果过几天 220成交了。早知道,我就问问这个人,能不能便宜了。只是看到 270 的,就没问 2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