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画个面板

楼主(2021-05-29):
不会画 不想自己开孔 搞个cad文件让人开孔 大概这样  面板长120mm高49mm 风扇4乘4 还要什么参数都可以量

最佳答案

网友:
这个很容易

网友A:
你标一下详细尺寸, 2分钟后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标一下详细尺寸, 2分钟后给你。

好的 我再发一张有数据的图看看还差什么

楼主:
还差什么参数 a口c口上面有参数

楼主:
再加几个数据 都是mm

楼主:
就是怕ac口不够精准

网友:
还不如PCB里面找个层画,然后导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怕ac口不够精准

距离上面就多少?

网友A:
你那些尺寸有冲突的。

还有一些没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上面就多少?

2.5 ac口中间就2.8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 ac口中间就2.8mm

2.5和2.8也适用于上面那个图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2.5 ac口中间就2.8mm

两个面板距离3mm开个沟槽容易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和2.8也适用于上面那个图吗?

是的 风扇你随便搞个就行网上很多风扇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些尺寸有冲突的。

还有一些没位置的,

很不错啊那里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些尺寸有冲突的。

还有一些没位置的,

c口离顶历太多了 2.5 m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好 就是这个风扇能不能搞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开横沟槽 进风用的 竖着那个长方形离地太近了 高点跟横着长方形离底差不多就行  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