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M6266钳表不显示

楼主(2021-05-29):
BM6266钳表不显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拆了给各位大神看看

楼主:
请教一下,那个14脚的是什么配件啊?coh931

网友A:
我猜是没电了。。。

网友:
不能测量电容和DC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没电了。。。

电池有电的

网友:
三极管或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