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2.7v的超级电容用12v的充电器充可以不?

楼主(2021-05-29):
   RT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冲得快一点。还有怎样才能一边充电一边点焊呢

网友:
耐压2.7v的超级电容用12v的充电器充绝对不可以,危险,一旦电压超过2。7V会严重发热而爆炸。

网友A:
可以,不过你要接一个电压表并在电容上,另外12伏电源要串一节电炉丝(大约几欧姆)限流,等电容的端电压慢慢上升到2.5伏左右断开电源。别特么充过了。

网友:
超级电容充电和锂电池一样恒流恒压,12v会boom的

网友:
自己317D一个2.5V的稳压电源就可以了安全没问题。

网友:
点焊中间肯定有充电时间,想边冲边点除非你电源功率很大,想靠提高电压来加快速度不现实也不安全,多路充电试试吧

网友:
戴好头盔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你要接一个电压表并在电容上,另外12伏电源要串一节电炉丝(大约几欧姆)限流,等电容的端电压慢 ...

要限流多少安呢?

网友:
不可以,有可能会击穿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限流多少安呢?

这个看你电路的线粗细,按说不接电阻也可以电流越大充电速度越快。但你没办法把握时间。所以你还是按5-10安电流接电阻,省事点接个12伏灯泡也行。
记得时刻监视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要充过了。

网友(2021-07-06):
可以,但是紧接着就是BOOM一声,恭喜你新年快乐!!!
电容一般耐压都是短时间不超过1.5倍不会损坏,但是电压超过3倍了,那就根本没有安全可言了

网友(2021-08-23):
加一个降压调压调流DCDC模块就行了。

网友:
想看放烟花就试试,最好还是不要超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