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再拆2.5寸的硬盘 多图

楼主(2021-05-29):
接上回,拆两个2.5寸的小硬盘。

图较多,分两层楼,下层拆左边的。

先看下右边这个,电脑上已经不能使用了,掉盘,磁头嗒嗒响

拆之

电路板

盘体
马达接口

磁头信号接口

先来两张网上的图,了解一下硬盘内部情况

正面撕掉标签

开颅

双碟,4磁头

拆下上面的钕铁硼磁铁

这是磁头停泊在着陆区的情况

工作状态,应该是在读写“C”盘吧

应该是在读写最后一个分区工,“F”盘吧

拆下磁头

下面进入准微观
磁头侧面

磁头正面

磁头臂上的数据线

磁头盛况

数据线走线情况

以上是掰起一个磁头观察的

下面拆小镜子

这个钕磁铁很薄,想拆下来,结果。。。

好容易拆下来一块大一点的,放到前拆下的钕磁铁上时,又断了。。。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左边的

接口情况

标签下面的标签下面有两个螺丝

先外后里

电路板

磁头数据接口

盘体

开颅

双碟4磁头

磁头数据接口处是密封的

拆下上面的钕磁铁

没有锁死装置

工作状态

依靠小磁铁的吸力完成磁头的着陆

这个的钕磁铁较厚,与3.5寸的一样厚

拆磁头

磁头臂较短

进入准微观
磁头上的排线

在夹缝中的排线

磁头上有“花纹”

与批头比下大小

拆小镜子

这个盘的磁碟较厚,与3.5寸的相仿
与上层楼的2.5寸比

钕磁铁下厚实

着陆架

借一张网上的图,这应该是个单碟的

隔开两个磁碟的环不能被吸起来,其它都能吸走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楼主:
占多了吃不了
上个原理吧
硬盘内部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详解 https://blog.csdn.net/li_wen01/article/details/80221182https://blog.csdn.net/li_wen01/article/details/80221182

之前的两个贴子:
杀两个硬盘 seagate 80g 和 WD  320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565
交作业 继续拆两块老硬盘,昆腾+希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194

网友A:
拆下来的钕铁硼也该有一筐了吧?

网友B:
干嘛要扒掉小姐姐的房子啊……

网友:
拆的真是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的钕铁硼也该有一筐了吧?

也没拆下来几个 ,有些磁铁表面粘的太牢固,镀膜都撕坏了 。钕铁没镀膜不多久要粉化的。

网友:
看到准微距眼镜有点蒙蒙的

网友:
服务器硬盘还是比家用硬盘高1个等级的

网友:
  精密仪器 ……

网友C:
西数1T那个,感觉像是触点氧化导致的不能用,不试试修一下就拆了?  浪费东西啊

网友D:
天天拆苍老湿的房子,苍老湿欲哭无泪。。。。。

网友E:
多了几个小镜子照镜子真的一流了

网友:
那个DELL的是东芝OEM的盘,最近东芝SAS盘见的比较多,还有希捷,反而之前常见的日立盘不多见了。

网友F:
图片非常清晰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扒掉小姐姐的房子啊……

拔掉房子才能看到内容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数1T那个,感觉像是触点氧化导致的不能用,不试试修一下就拆了?  浪费东西啊 ...

这里面的数据都不要了 所以也懒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天拆苍老湿的房子,苍老湿欲哭无泪。。。。。

这里还有很多房子要拆呀 苍老湿真的要没眼泪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了几个小镜子照镜子真的一流了

大大小小的双面镜子有很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非常清晰 good~

多谢老友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