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开卡失败Run ISP Fail(50) 测试架开卡正常 闪迪15139

楼主(2021-05-29):
颗粒闪迪15139 4ce的
用左边的2246en测试架开卡正常
用黑的的板子开卡提示Run ISP Fail(50)
换了5个版本都这样
找到一篇帖子说要跳h4的p2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80

有大佬指导这个板子应跳在哪里吗
手工比较菜主控飞线估计做不到

网友A:
主控左边这排点电阻空的 第三个,要用10K 的

网友B:
R46没有装,找个1~10k电阻怼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46没有装,找个1~10k电阻怼上。

这板子的R46是土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左边这排点电阻空的 第三个,要用10K 的

感谢大佬,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的R46是土狗吗?

tog不是R46。tog看图。R46给部分冬至闪存用的。

网友:
Run ISP Fail多数都是R46没有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6没有装,找个1~10k电阻怼上。

正好手里有片铭瑄240G的2246EN 板子,仔细看了下,也没有R46,但是一直正常使用,请教大佬这个电阻具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