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一看就会!手把手教你自己给爱车更换火花塞!

楼主(2021-06-01):
这标题如何,抄的可以吧。@snowrose2000

车子品牌:BYD 宋 6挡手动
行驶里程:30050。(在2020年这个时候还是14000公里)
年份:2016年。
汽车在去年这个时候是14000公里,主要是这个车买来很少开,一般都是后排放倒在公司开空调睡午觉用。当然,肯定会留缝,防止挂了。
去年冬天的时候。
有一次赶时间,要去吃饭喝酒,无奈时间不够,我跑过去需要个把小时,50公里左右的路程。冷车一启动,直接地板油。跑了有几公里就感觉不对劲了。在急加速时感觉会有点抖动,加速无力的感觉。不过没有趴窝,过后也没当回事,加速无力就多踩点油门嘛。

再后来有时间就去修车的地方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别人说,加油的油品不好。我很无语。我就尝试加95的,结果效果感觉不出来,加油站推荐我加燃油宝试一下。我就试了一下,
奇迹发生。有明显缓解。我一想,有可能是长期怠速积碳多。我就抽空把车车的节气门清洗了一下,顺便拆了火花塞看看,发现确实积碳比较多。就用醋泡了一下,在用化清剂喷洗了一下。
然后装回火花塞节气门。感觉有点效果。就到网上买了火花塞和燃油宝。燃油宝买了活动5-10元一瓶的,一直有活动一直买,就用了大约7-8个,从冬季用到夏季,问题差不多已经解决了。现在很少很少有加速抖动问题了,现在想想,感觉就是加速时候,缺缸。

后来要去福建,湖北到福建1000公里,往返2000,
来了2次来回。4000公里,现在闲下来了,就想着还是换个火花塞吧。

先看看新买的火花塞

博世的,买的时间久了,其他信息忘了。多少钱,都忘记了。

可能是昨天闲的无事,再一想到火花塞买了有半年了。冒着手疼还是把火花塞给拆了。

首先要把车开到一个平坦的地方。停好,拉好手刹。
打开引擎盖。

支好引擎盖支架。千万别用头顶着,要不然头会疼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引擎盖特别重。现在手受伤了,非常讨厌这种支架,还是液压撑杆好,轻轻用力,就起来了。

来一张近照。

我这个发动机有盖板,需要先拆下盖板,拆呢,也很简单,
注意看,左边有个小勾勾,勾住一根管子,所以不能从左边开始用力,需要从右边用力,向上拔起来。再竖着把勾住管子这里,挪开。就好了。

继续拆,发动机罩支架也拆掉。

拆完放一边

这4个就是对应4个缸的高压包。螺丝拆掉。然后用力拔出即可

就是这样,拆掉螺丝才能拔出来,别忘记了拆螺丝

拔的时候,诀窍,就是,用力即可

拆完之后。发现高压包附近很多渣渣。杂物,树枝树叶。赶紧又把东西装好,去另外一个车车里面拿了一个车载吸尘器。需要把这些都洗干净。

吸完之后干净一点。

拆火花塞的时候忘记拍照了,很简单,把专用套筒轻轻放入里面,用力拆就好了。

这就是拆火花塞的工具,我用的是左边这个大的,右边是买火花塞时送的,太小了,没用,但是感觉不会好用的。毕竟很难使力。

这个地方是我用美纹纸贴了一个磁钢在,因为火花塞拆完之后不出来,只能用这个磁钢吸出来。

拆下来的火花塞好多积碳,不知道别的车是不是也这样。

新旧对比一下,

然后装入新的火花塞,装火花塞之前最好把火花塞陶瓷部分涂上绝缘硅脂。一般买火花塞都有赠送。然后轻轻放入4个洞洞之中。

然后拧紧。
我没有扭力扳手,就凭感觉拧,不过我建议不要拧的太太太太紧了。还是需要控制一下力度。我们隔壁修车行的,有一次给别人检查火花塞,结果把火花塞拧断了,弄出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有可能把金属碎屑掉到活塞里面,那样就很容易导致缸壁划伤了。

另外,这是本人常备一套小飞棘轮扳手。以备不时之需,修车也是非常实用

上次买的 机油滤清扳手,还没使用过。

其实换机油也很简单。首保的时候看看4S怎么换的,跟着学一学就会了。

换火花塞也很简单,胆大心细,只要会拆,就可以装上去。又不需要电脑学习。
下次清洗节气门的时候,再来发个帖子。

网友:
旧的火花塞没问题,没怎么用过

网友A:
不用塞尺调一下间隙吗?

网友B:
一般是6万公里换新,3万公里拆下可保养再用,一般就是火烧,少量汽油浸泡并明火烧,再清洗一下就能用。

网友:
最好的清洗时喷砂法,火花塞一般时手拧紧后新火花塞再用扳手拧1/2圈,旧火花塞则是拧1/4即可,没必要上扭力扳手。

网友C:
平时加的油不行啊

网友:
使劲开就是了,没事地板油,车开不坏的

网友D:
往外取火花塞可以用点火线圈插一下。你的火花塞燃烧不好,好的状态应该是红色黄色,不是黑色。

网友:
我大众EA111发动机,6万公里大保养的时候拆开看过还很新,维修店老板(一个朋友)说没必要换,现在快10万公里了,打算下次保养的时候换了。还没出现发动机抖动,平时喜欢2-3K转换挡。

网友:
艺高人胆大啊,说话换火花塞还是扭矩扳手靠谱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塞尺调一下间隙吗?

这玩意懒得调了,新的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外取火花塞可以用点火线圈插一下。你的火花塞燃烧不好,好的状态应该是红色黄色,不是黑色。 ...

嗯嗯,确实是的,用点火线圈插入再拔。无奈左手手腕旧伤未好。点火线圈的卡子不好拔,就想了这样的招。燃烧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确实是的,用点火线圈插入再拔。无奈左手手腕旧伤未好。点火线圈的卡子不好拔,就想了这样的招。燃 ...

燃烧不好应该是喷油和点火配合不好,包括量和时间两个方面,工作状态也有关系。比如经常低温低速行驶。还有就是油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燃烧不好应该是喷油和点火配合不好,包括量和时间两个方面,工作状态也有关系。比如经常低温低速行驶。还 ...

我这是长期低速行驶和怠速,哈哈

网友:
这车机舱里真low,byd还需要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6万公里换新,3万公里拆下可保养再用,一般就是火烧,少量汽油浸泡并明火烧,再清洗一下就能用。 ...

之前加私油,还老怠速空调低速行驶,2万2左右的时候,拆下来清洗了一个,现在懒得洗了,还是换了方便,价值也不太高。还修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加的油不行啊

有段时间加私油,不排除油品不好,也不能说油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敢拆火花塞,担心搞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段时间加私油,不排除油品不好,也不能说油没问题。

你的火花晒发黑,轻微发红,陶瓷计也是发黑,明显汽油不行啦,现在的国5以上汽油,电极金属都是轻微发白,陶瓷极的陶瓷就是跑10万公里都是陶瓷白色的,你这个明显就是燃烧不好,

汽油没问题,那就是 你发动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火花晒发黑,轻微发红,陶瓷计也是发黑,明显汽油不行啦,现在的国5以上汽油,电极金属都是轻微发白 ...

谢谢指导。学习了,换了火花塞再不加私油了,观察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