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tigo 金泰克这个是什么主控呢?

楼主(2021-05-29):
求助,tigo 金泰克这个是什么主控呢?主控上面写着TG1932?不知道是什么主控,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看不出来,下一个上

网友A:
这么小封装的pcie主控,真不知道是啥。插在pcie接口上,短接上电看认成啥

网友B:
金泰克自己搞的低端NVME主控方案/速度一般/支持H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泰克自己搞的低端NVME主控方案/速度一般/支持HMB

金泰克自主开发的TG1932主控,不仅能实现固件定制化, ...

不知道就别用百度装B了,我能说我亲眼见过原板样品吗,这主控是后打标,原主控是InnoGrit IG5208,中文叫英韧科技,这主控有两种封装10*9mm和10*7mm,前者用2242 2260 2280,后者用单反相机卡里,据说是CFexpress还是XQD卡忘了,19年昙花一现 没什么人用 算法不如群联 内置SRAM 不是DDR、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公司有样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封装的pcie主控,真不知道是啥。插在pcie接口上,短接上电看认成啥

InnoGrit IG5208,中文叫英韧科技,公司在上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noGrit IG5208,中文叫英韧科技,公司在上海

看来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马甲货/英韧IG5208在闲鱼见过一次/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群联PS5013的马甲用这种长方块封装的有2263XTV  PS5013 IG5216 MAP100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马甲货/英韧IG5208在闲鱼见过一次/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群联PS5013的马甲 ...

真要是国产主控 早就吹上天了,国科GK2301 一芯等等所谓的国产自主主控刚上市吹得很响 一但被锤马甲直接凉了不出半年直接下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要是国产主控 早就吹上天了,国科GK2301 一芯等等所谓的国产自主主控刚上市吹得很响 一但被锤马甲直接 ...

独立自主换马甲/忆芯STAR1000这个主控看起来很牛批的样子啊/在闲鱼见过一个紫光SSD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要是国产主控 早就吹上天了,国科GK2301 一芯等等所谓的国产自主主控刚上市吹得很响 一但被锤马甲直接 ...

自主主控只要没有外部漏洞,自己能在故障时恢复数据就是了。
根本还是有一些地方有需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主主控只要没有外部漏洞,自己能在故障时恢复数据就是了。
根本还是有一些地方有需求的。 ...

自主主控都爱说加密,想恢复数据基本不可能的,不信你问恢复数据那些带加密的有几个能解密,不是说我看不起国产主控,那骗经费骗补贴骗扶持的吃相 太难看

网友:
好像是P500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学到了!

网友:
P500,英韧的主控,可以开的,开卡之前需要清楚里面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主主控都爱说加密,想恢复数据基本不可能的,不信你问恢复数据那些带加密的有几个能解密,不是说我看不 ...

小胸蒂,看破不说破啊,不然可能被喷到体无完肤

网友:
这玩意,猜主控我都是拿尺子量量,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