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金灶A99不加热

楼主(2021-05-29):
这个煮茶器有个毛病,无操作半小时会自动关机,可是你把茶壶提起再放下它可能就自动开机。我的茶炉就是这样坏了的;自动关机后,我清洗完茶壶放回去,一分钟后听到报警声接着就闻到焦味

楼主:
求解,那是什么元件?如何更换?谢谢!!

网友A:
那是温度保险,上面有多少度的,照着去X宝上买就行

网友:
原来就是一个热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温度保险,上面有多少度的,照着去X宝上买就行

谢谢,是图一那个元器件我没看懂,应该也是温度保险吗?

网友B:
加热管上面塑料套着的温控开关,检测一下。

网友C:
这表只有μA,还交直流,好怪

网友:
温度开关,估计120度左右。

网友:
温度保险,一次性的,

网友:
PTC加热,保温的

网友:
感温开关,应该是常闭,是否开路,用冷风吹吹看能否复位。

网友D:
温度保险外观能看出正不正常?楼主是透视眼吗用万用表量一下,开路就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管上面塑料套着的温控开关,检测一下。

谢谢,是这个元件开路,看不懂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
找到替代元件了。感谢楼上各位大佬给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只有μA,还交直流,好怪

交直流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保险外观能看出正不正常?楼主是透视眼吗用万用表量一下,开路就是烧了。 ...

量的,不过这个外观还真能看出点名堂的。

网友:
是温度保险管。  可以直接 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