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康铭KM-3831电蚊拍-充电板

楼主(2021-05-29):
本来没这出折腾的。今年电蚊拍拿出来用。发现电量显示只亮一个灯,以为是没电了,充满了还是一个灯闪,各种乱怼最后发现确实是坏了。没显示看着不爽,吃饱了没事干就画了这板子,完美替换原生板子。

坏掉的板子修复无望索性重造。

选了一颗充电电流比较低的一体芯片。因为只有一颗18650.这种芯片又没法编程电流。所以只能选一颗固定1.2A充电的充放电一体芯片。当然还有一颗0.8A的更合适,这里没用。
三下五除二画好原理图,反正能看到电量也不准备加保护板了,直接单芯片工作。
芯片的key模式是【单击开启升压显示电量】【双击关闭升压关闭显示电量关闭照明】【长按2s开启照明】。
这里用阻容+mos来实现持续高电平信号  转  按键模拟单击一次。效果非常好。
高电平信号来自电蚊拍升压板按键。
因为是脉冲模拟按键,key不会出现长时间拉低的情况,所以也不会误开启照明导致额外异常耗电。
接口都加了TVS以防万一。

画好板子打样焊接

新老板子对比,原生的充电接口太靠里了,要用很长的插头才能充电,新板子直接往外移了1mm。
懒得外壳再改造所以就还是用了原来的microusb接口。直接替换就好。

静态电流70uA的样子。还可以,一年耗电600mah的样子。冲满放着就行。再者芯片本身就有低压保护,问题不大。

芯片单键开启升压显示电量后大概7ma耗电,8s后关闭显示只打开升压大概有3ma。按下按键18s之后会关闭升压静态又会回到70uA的样子。
虽然看着比较大,其实还好,电蚊拍工作电流有500ma了。

完美安装替换。

最后是实际使用视频。

楼主:
上面操作视频编码不对看不了。再放一个。视频是演示双击关闭芯片。懒得关闭就等18s之后芯片自动关闭。

另外再提一句。芯片可以4灯、3灯、2灯、1灯显示的。因为电蚊拍原生就3个洞。又懒得再打洞。就用了它的3灯模式。

再次更新理论上0静态耗电的版本。需要的可以下载测试。
https://oshwhub.com/zhqsoft/ji-yuip5305-di1-2a-yi-dong-dian-yuan3led-yan-zheng-ban

网友:
,这是终极改装了。

网友:
佩服佩服,这个东西也分析电路折腾一下

网友:
上面操作视频编码不对看不了
通过微信转换过的视频看不到画面,可能是特殊编码的缘故。

网友:
第一个视频太精彩了,

网友A:
都重新画板了应该改typeC哈

网友:
第一段应该叫,演示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重新画板了应该改typeC哈

已经说过了。懒得抠外壳。就1A。泰不泰噗c的无所谓。无损改造最为致命

网友:
也买了这款,BC设计,大按钮经常按不着,电量指示灯永远亮着,白白耗电

网友:
我也是塞电池里面

网友B:
测电流电压的用的什么设备这么强大,不像T50N

网友B:
楼主测充电电压电流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充电电压电流的是什么设备?

t50n吧 话说我也想买一个 楼主在哪买的 100多吧?

网友:
改的更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流电压的用的什么设备这么强大,不像T50N

魔改T50N.硬件方案已经放在开源平台。主要是为了测几u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魔改T50N.硬件方案已经放在开源平台。主要是为了测几uA电流

给个链接学习学习!

网友C:
同款,,我的这个充电板漏电厉害,,已经被我拆了,自己不会画板,就用了个带保护的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我的这个充电板漏电厉害,,已经被我拆了,自己不会画板,就用了个带保护的4056. ...

2楼已经更新开源平台链接。有兴趣改造的可以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