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用过傲腾条子提速的进来解解惑

楼主(2021-05-29):
电脑装了4片共十几T的机械硬盘用傲腾条子是只能带一片的速度还是全都能带动.固态硬盘容量伤不起都是装大文件能提多少

网友:
只加速过一块机械盘、看着“文言文”的路过。

网友:
只能加速一个对象磁盘

网友A:
傲腾加速没啥意思,要多次打开一个文件才能提速。

网友:
傲腾都是拿来做系统盘

网友B:
呵呵!你就不能4块硬盘组个阵列,就可以全部加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就不能4块硬盘组个阵列,就可以全部加速了

不会玩也不敢玩,一篮子鸡蛋打飞就GG全是客户资料分开上个保险

网友:
装了大容量的机械盘还是建议大内存来加速缓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傲腾加速没啥意思,要多次打开一个文件才能提速。

那不就是类似混合硬盘的道理吗?

网友:
用过intel CAS 软件,可以设置不同路径所以理论上可以带多个机械硬盘,可以改缓存算法。傲腾软件就是这玩意的缩水版。CAS现在也不要钱了,傲腾软件可以废了。

大文件没什么用,一直持续写入也没什么用,缓存盘本身就那么大。一直顺序写的话还是企业级ssd效果好点。

网友:
小容量傲腾其实就是给机械盘做了缓存盘/只能一对一/而且还要Z2XX系以上主板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玩也不敢玩,一篮子鸡蛋打飞就GG全是客户资料分开上个保险

究竟是单独硬盘可靠,还是阵列可靠呢?raid 10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就是类似混合硬盘的道理吗?

本来就是,跟以前用SSD加速 机械一个道理,根本没必要。机械硬盘就是存文件的,要速度快还得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