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投影机偏色,进菜单颜色正常,换芯片后续

楼主(2021-05-29):
投影机,有2个VGA信号输入口,  VGA 1 偏色,,,,  VGA 2 黑屏

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350

VGA 芯片是 AFE1000,网上查不到详细资料。直接更换试试看

更换AFE1000芯片后,故障依旧

后续修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660

网友A:
涛声依旧!可以判断不是这个片子的问题

网友:
VGA接口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涛声依旧!可以判断不是这个片子的问题

你这是典型的——马后炮

网友:
这活一般人干不了,不如先找个video信号先试一下

网友:
接着查,查出问题继续分享

网友B:
缺色肯定是哪里有断路,要么线路上有断,要么芯片内部有断,既然芯片换了没效果就跑线路吧,三组线路都跑一下对比下应该会有不同吧,从VGA口跑,说不定只是VGA口接触不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色肯定是哪里有断路,要么线路上有断,要么芯片内部有断,既然芯片换了没效果就跑线路吧,三组线路都跑一 ...

2组VGA口 ,红绿蓝对地, 阻值都正常,红绿蓝对地都是75.8欧

网友:
太扎心,费半天还无效。帮顶

网友C:
贴那么多胶布干嘛,直接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那么多胶布干嘛,直接干就好了

还是要保护一下的

网友D:
那就应该还是这个芯片的前面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应该还是这个芯片的前面部分出问题了

有2路VGA接口,并且VGA2黑屏,不知道是不是VGA信号分配问题,2路VGA的信号分配切换不知道是什么控制的,这种网上资料非常少啊

楼主:
有个4340芯片,好像是视频信号放大的,这种资料非常少啊,打算买来换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就好干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