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开卡TH58TEG9DDLBA8H坏块过多

楼主(2021-05-29):
TH58TEG9DDLBA8H(98 3A 94 93 7A D1)15nm
3281AB开这个颗粒遇到了奇怪的问题,通过改文件(复制的9DDK设置)可以识别并量产通过,但是显示坏块2000多,正常开其他颗粒坏块过多都不能PASS,结果这个2000多也pass。然后就是跑圈不过,通过实验发现如果强制开一半45%开30G然后测试都能通过。问题是这个颗粒用2246en改9DDK文件开出来是完全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还有隐藏属性。
3281AB我开其他东芝64G颗粒只要不是特殊的都能成功。0DDL 128G的我也开过。
请问大神我还能怎么设置吗

楼主:
分享些心得,其实DIY U盘看似简单,实则学问还是很多的,二手颗粒参差不齐之前在网上买的别人卖的3281盘实际体验有好有坏,经测试有些盘资料根本存不住太长时间,写满的测试文件放两周后再测试读取验证速度就起伏不定,最低能改到个位数,其实这就是颗粒快写穿了(半导体器件栅极存储不住电子了),问卖家,卖家装傻,唉就当他真不懂吧。
diy u盘最大的乐趣就是折腾,当然想做出质量过得去的盘除了靠些运气还要了解必要的测试方法,如果能够做些高温125测试,几小时数据不丢失那这种盘质量就算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享些心得,其实DIY U盘看似简单,实则学问还是很多的,二手颗粒参差不齐之前在网上买的别人卖的3281盘实 ...

主控还有一点关系,不算太差的MLC颗粒,我有个3267,那真是用到天荒地老,速度虽然慢,但是真太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还有一点关系,不算太差的MLC颗粒,我有个3267,那真是用到天荒地老,速度虽然慢,但是真太耐用了 ...

我玩下来,好像还是3267兼容性好,支持的颗粒似乎比3268还多唯只支持4ce。

网友:
给点思路:

1.看看工具的flash参数,看看是否超频了,东芝对超频比较敏感;

2.板子跳线改一下,将VCCQ改成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