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太背了,T12白光坏了。功率插座坏了。

楼主(2021-05-29):
T12白光+数控电源,用了两年了。今天正在使用中,听到“啪”的一声。然后坏了,表现为数码管000一闪一闪的,是输出场效应管坏了?场管坏应该显示500度,不闪的。
现在太懒了,拆开太乱烦。

5.8元的功率插座,改为串灯泡工具,使用一切正常。今天多事准备加背光,加完背光用了两分钟,然后不显示了,测3.3V供电仅0.7V,是单片机烧短路了?现在只能当做串灯泡插座
以下图片是没坏前拍的

网友:
可能是78L05坏了,都有响了拆了看啊,肯定有哪里烧了呗

网友:
拆拆拆,拆开看看。

网友:
等心情好点在慢慢修修

网友:
搞维修的还怕这,直接拆了

网友:
我比你好一点,不小心掉地上,然后发现over了,还好检查完只损失了一支BC2头,里面直接摔断了

网友(2022-03-28):
这个外壳尺寸多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