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两台九联wifi6路由器组mesh

楼主(2021-05-29):
现在流行组mesh,想着也弄两台玩玩,于是随意入了两台九联wifi6路由器电信版,我家移动宽带,实测无锁全网通,机子大概配置:ax1800,双核处理器,内存256M,四个千兆端口,支持mesh,电源12v1a,信号很强,单机穿两墙后,下载速度竟然能达到8M左右,其他路由器此位置一般两三兆,最多不超过五兆,非常满意啊,以为这小小的1a电源信号功率肯定很低,没想到很不错,看来wifi6新工艺有进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来点图文解说吧!慢慢看

两机都先恢复出厂,任选一台做主路由,默认开启mesh

先把主路由设置好,外观有点像b2轰炸机

移动三百兆,主路由测速下载四十多兆,很棒了

主路由设置好后,副路由开机,等启动完成

然后依次按主>副路由背后mesh键,此时前面板灯会闪,等闪烁完成后,自动组网成功

重点说下,mesh组网成功后,副路由可以放到任意位置,等启动完成(所有灯变蓝),如果是无线组网,最好放在两墙之内(确保能接收主路由5g信号,有线可无视),我放在了主卧床头柜靠墙位置,大概隔了两墙七八米吧,其实所有房间都有拉网线,但我没用,专门测试无线组网效果。

主卧副路由mesh组网成功后,无线回程测速还有十多兆,相当于一百兆网速,很爽啊!如果有线回程肯定满速

这是手机主界面,看起来很清爽吧

手机设置界面,都是一些基本功能

上网模式任选,拨号模式支持全网通

电脑界面,大跌眼镜,居然是光猫界面,各种使能,选项多到吐血,不懂就不要乱点啊

wifi设置

wifi高级设置,这里可以设置信号强度,关闭mesh才能设置信道,带机改0不限制数量

默认开启mesh,如果要设置信道,先关闭。另外还有nat配置,双频合一,wifi定时,qos等等很多功能,关键没有升级功能,尝试用电信超级密码登录也没有,奇怪啊,这机子以后怎么升级呢?

总结:
九联wifi6路由器还是不错滴,无锁全网通,赞一个,不像天邑ty400那款有些有锁,外地用不了,不但信号好,mesh组网简单方便,我家百来个平方,无论哪个角落信号都满满的,走动漫游后,信号自动切换,刷机就别想了,小众机器,肯定没大神适配,这套光猫固件真的很恶心,稳定性肯定没的说,就不能换个好看点的界面啊,总体来说,便宜实惠,配置ok,信号ok,目前用着很满意,如果你家平方大,复式楼,别墅......那就多入几台呗。

网友A:
关键是价格吧?、
淘宝了一下,这个U不行,双核32位。

网友B:
AC+AP组网才是王道,比无线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价格吧?、
淘宝了一下,这个U不行,双核32位。

一百多点点,处理器可以的,比mt7621好点,具体好在哪,我也不知道,反正什么四核双核普通家用没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AP组网才是王道,比无线靠谱多了...

mesh组网简单,未来大趋势!

网友C:
就是一键中继,为了小白设计的功能

网友D:
mesh=中继+漫游。
还有信号好你却归咎到WiFi6,殊不知WiFi6模式下信号强度都比WiFi5差很多。没有例外!了解一下那些各种FEM的芯片参数你就懂了。

网友E:
九联这样的机器好像有好几个版本…1A 1.5A 2A

网友:
ac+ap 无线漫游很爽 ,mesh组网倒是没有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键中继,为了小白设计的功能

你知道太多了,啪!!!

网友F:
如果家里终端设备支持Wi-Fi6
用6优点是暂时邻居都不是6
唯独你是6,周围邻居不会干扰你
你网速确实快

网友:
主路由换AX3600了,电信宽带赠送的那个wifi6中兴E1600用了十分钟挂闲鱼卖130本地出了!

网友G:
MESH其实用了一部分通道和信号用于中继,效果真心不如AP漫游,不过胜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sh=中继+漫游。
还有信号好你却归咎到WiFi6,殊不知WiFi6模式下信号强度都比WiFi5差很多。没有例外!了解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九联这样的机器好像有好几个版本…1A 1.5A 2A

1a是电信版,创发方案,1.5a是无usb移动版,海思方案,2a是满血高配移动版,海思方案,希望说的对

网友(2021-09-01):
九联怎么和TP的无线组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ESH其实用了一部分通道和信号用于中继,效果真心不如AP漫游,不过胜在简单 ...

和中继不一样,是新的标准,802.11s。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家里终端设备支持Wi-Fi6
用6优点是暂时邻居都不是6
唯独你是6,周围邻居不会干扰你

一样会干扰的。这跟是不是wifi6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和中继不一样,是新的标准,802.11s。

就是中继,只不过人工手动变成自动而已,但是一般仅限于同品牌的路由器之间才行。不同品牌不能用

网友:
移动宽带送了一个九联的,还没来得及看什么配置,老的AC9还能服役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