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需要修剪枝条,往复式的电锯,哪个品牌实惠

楼主(2021-05-29):
老爸年纪大了,最近手臂关节受伤,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家里有点果树,需要修剪枝条,原先都是永手工剧,影响受伤部位,想给他买个往复式的电锯。看了下淘宝电锯 往复式的,不知名的品牌便宜,有点牌子的都很贵,选便宜的怕掉坑里,贵的舍不得。来这里请教各位大神,推荐款200之内,实在兜不住,稍微超点也没事。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大神大神快出来   字数补丁

网友:
晶思达,应该不错,坛友拆解过

网友:
为什么不用油锯?

楼主:
太重了,不便携,岁数大了,怕他太累

网友:
往复式的手也很震的,用链锯比较省力

网友:
往复式电锯很震手的,还是看看单手锂电链锯吧,导板8寸10寸的就很适合一般家用。

网友:
看你是多粗的树枝了,5CM以下有钱就电动修枝剪,便宜的方案就锂电无刷角磨机,大于5CM的树枝可用充电马刀锯和充电链锯,细枝不能用马刀锯,工具有风险,工作要谨慎小心。

网友:
往复式的比较震手,如果枝条不粗就买个电动树枝剪

网友:
51回家父亲说要个高枝剪,以前没听过还有这种工具。买了回去还没用,供参考

网友A:
修剪枝条不能用往复式的电锯,速度慢不说,手都震的发麻,修剪枝条可以用锂电修枝剪2.5到3.5公分开口的,粗枝条用4寸电链锯,7-80左右,高效率.家果树上千颗,都是用这样的工具,往复式的电锯买来你用几次就会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剪枝条不能用往复式的电锯,速度慢不说,手都震的发麻,修剪枝条可以用锂电修枝剪2.5到3.5公分开口的,粗 ...

谢谢提供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