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电源S和-S 还有RC G什么功能

楼主(2021-05-29):
(图片)

网友:
应该是线损补偿,单独线连接到用电器接线端子,大电流线损很大,可以保证用电设备处保持36伏标准电压。

网友:
估计是通讯设备用。s是远程控制信号。左下2脚就短接与否,使能端。猜的

网友:
S+和S-是线损补偿端,,

网友:
这个s端子  日本的电源经常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