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天,电风扇又多了,拆个杂牌

楼主(2021-05-29):
也不算是最差的,插头黄铜,原来是铜线电机,烧了。找来2个铝线的,一个好的,绕组0.9kΩ,1K,1.2k。装好上电不转,后来不知道咋弄。断绕组了。铝线头真不好接牢。最后又去车房找到几年前的铜线电机,好的,绕组大约0.9kΩ,0.7k,0.4K。没细测。装好测电流0.08A左右,才20W,与标称55w差远了。若是铝线,更小W。图少。

楼主:
即使是铜线的,通电5分钟,手摸铁芯就明显温升,如40度。绕组线圈温升小点。

网友:
看上去比艾美特功耗低一些,我的艾美特最低档40瓦输入功率,最后烧电机绕组。后来用的迦密山微风扇,比中联耐用些,改了一个变成USB输入停电应急。

网友:
看来电机也是山寨货,虽然铜芯电机,但用的劣质硅钢片。我以前的落地扇烧了电机,后面去维修点买的一个35块钱电机用一年就坏了,拆了发现是铝线的,后面去电子城买了个铜线电机才23块,用了好几年了,3档风力很大,测试有40W功率。

网友:
对了,你这样测电流算功率是不准的,风扇不是纯电阻负载这样测电流算出来的不是真实功率,我是用功率计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