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从无到有 物联网控制继电器开关 超详细 有所有资料

楼主(2021-05-29):
首先准备一个 esp 8266 01s  和 继电器  usb转串口ttl
这三个必备文件 外加串口工具  二楼有下载

esp826601s  与ttl接线连接图

接好插入usb  注意最好外接3.3v  这样更稳定  有的3.3的串口工具电压不稳 造成刷写失败
打开串口工具查看自己的usbttl 是com几口
确认好  com几   我的是com5

打开

点击最上面的那个

按上图选择好
点击start
如图

等待完成

把连接线  gpio0与gnd断开
重启模块

打开贝壳网注册账号后 进入后台 点击添加设备

随便填
点击确认
然后你会看到 id和key

需要记下 id 和key  一会用到
打开

确认好com5 你的是几就选几
打开init.lua文件(代码在二楼附件里)

红色的是你的ssid 和password
填入你的无线名字和密码
点击↓箭头

下载好后
打开 kaiguan.lua文件(代码在二楼附件里)

忽略那个提示
红色哪里填写贝壳网后台让你记下的 id 和key
再点击↓
烧写完毕
你可以测试了
给继电器和esp8266上电
你到贝壳物联看到在线 就证明成功了

然后点击对话

填入play 点击发送

继电器马上亮起

ok 点亮

发送stop  断开   后续还能加入天猫精灵,小爱 等等连接如物联网就这么简单

楼主:
二楼文件可以下载

网友:
斐讯插线板有4个usb插口,3个三针的220v,可以刷固件,用小度控制,可以远程,好用

网友A:
可惜贝壳免费的设备只能申请几个,去年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贝壳免费的设备只能申请几个,去年就用上了。

有几个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