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坛友雷瓦750A理发器芯片型号?

楼主(2021-05-29):
求助坛友,家里的一个雷瓦理发器,型号是750A,不能充电,拆开开到电路板上的一个芯片表面不太平整,估计是烧了,丝印看不清楚是S5EM 还是S5BM?这是什么芯片?有没有坛友修过这个理发器?指教一下用啥芯片可以替换?

网友:
我有这款型号的两把,至于用什么能代替就不清楚了,我的都还没坏,哈哈

网友:
4057 4054之类的ic,绘制一下电路看看,无非就是一个6腿ic加2电阻1电容和两led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