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小米米家1s行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1-05-29):
朋友的车行车记录仪坏了,找我看看,表现为不开机。型号为小米的1s。

下面是拆解过程。
传统双面胶加卡扣设计,打开。

触屏是用长针和板子连接的。

打开后再拧开2颗螺丝就能打开显示屏了。下面是显示屏连接线卡口细节。

拿出显示屏,拧开6颗螺丝。

可以看到电池和扬声器连接线,打开后就能取出主板。

拆的挺爽,但是只能拆开看不出任何问题。不知道啥情况。网上搜索了一下看到不少人的都是刚刚过保就坏了。这个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如果是通病,请大佬指点一二。
现在是插电没反应,我拆开看了电池有电,开关好用。

网友A:
我的没坏,我的是第一代。

网友B:
以前在闲鱼收了一个,现在还在用,四五年了吧,暂时没啥大问题,有时候车熄火了,不会自动关机(这种情况偶尔出现),车经常停在防晒网下边

网友C:
把行车记录仪连到电脑上试试,看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有的话,找个固件刷一下试试,千万别搞错了

网友D:
硬件没问题,就看软件

网友:
行车记录仪本身发热严重,加上天气火热,太阳照射,车内封闭,比较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坏,我的是第一代。

那还是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闲鱼收了一个,现在还在用,四五年了吧,暂时没啥大问题,有时候车熄火了,不会自动关机(这种情况偶 ...

热可能是个大问题,但是这个电池没问题电压正常!
用的住就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行车记录仪连到电脑上试试,看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有的话,找个固件刷一下试试,千万别搞错了 ...

感谢提醒,刚刚试了一下,电脑没反应。应该是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没问题,就看软件

但是试了一下连电脑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刚刚试了一下,电脑没反应。应该是不能开机

能把,手机存储卡,那面的屏蔽罩,打开吗?看看里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手机存储卡,那面的屏蔽罩,打开吗?看看里面的芯片

找不到原因已经还给朋友了!

网友(2021-07-27):
做工还不错,主要部件都屏蔽罩了,但就是不顶用,估计是高温导致主板变形,有哪个ic或外围被顶虚焊了,我用了三个记录仪,质量最稳定的还是买的360第一代j501,就算高温从来没有当过机,第二个mola z5半年就一直无限重启,第三个n291车内温度太高会重启,但温度降下来后会正常,感觉现在做记录仪的都没用心做,特别是300-500左右价位的,当一次性电子品设计的。

网友:
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用的什么方案啊,看不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