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第一次动手,仿制T12.

楼主(2021-05-29):
首先感谢ukingshel提供的PCB打板文件,感谢捷配提供的免费打板服务。

很久之前就想买个T12,但是看各类型及功能介绍,眼花缭乱。从最简单的无显示小板——数码管——0.96、1.3寸LED屏幕,休眠,震动。。。。等等。
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要自己动动手,虽然仿制成本较高,但能享受玩的乐趣。
已完成半成品,原本本来想利用笔记本19V电源,可惜没有量DC母头插座,买小了,只能用硬盘电源12V 2A试机。

10K电位器接线插座难上锡,没有固定卡座双手不够操作,后续用杜邦线连接吧。
简单试机,第一次焊接完成,加热灯正常,能够升温,化锡正常。等配件到后续再测试。

电源孔及T12正极负极焊接口有点小,我使用18AWG的硅胶线插不进去。。。。。后续准备学习画PCB。

楼主:
购买原件68元,组装完毕剩下一堆电阻、电容等零件。

网友:
用笔记本19V电源要比12V爽得多。

网友A:
我也要学画pcb,要不每月两次都没啥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学画pcb,要不每月两次都没啥撸的

可以打尺子啊

网友C:
12V有点低了,提高电压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尺子啊

尺子已经打了两次了,还有桌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有点低了,提高电压才好用

后面买个24V的电源,本来准备用19V笔记本电源,接口没买对。12V只是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子已经打了两次了,还有桌垫

桌垫是啥,有没有打板文件,发个一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