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置电脑电源输出分离,做个3.3v.5v.12v维修测试电源

楼主(2021-05-29):
首先自己有调压电源,再做这个是因为这几个电压输出很常用,真好有闲置电源,这个月的卷也没用,不用白不用,就随手打了一个板子。板子立创有开元,懒得自己画。电源是sfx电源,当初做小机箱用的,换了更高功率的电源了,就一直闲置了。

作者用的是24p主板供电插座+4pcpu供电插座,手头没有,直接剪掉线头焊接上了,

板子用铜柱固定在电源外壳上了

pcb作者把几种电压都用排针引出了,可以直接插杜邦线。三种电压分别用5.08的端子座引出,方便接线。

这样维修测试东西不用调来调去的了,大部分设备应该就这三种电压了,够用。

网友:
这样输出没有限流,如果有过流、短路就靠电源自己保护了吧

网友A:
你这86盒的手电钻电池仓有点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86盒的手电钻电池仓有点秀啊。

买不到二手电池,也买不到原装电池。没招

网友:
86仓电池盒五星好评

网友B:
哈哈哈我今天刚画了个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今天刚画了个板

如果没有打算 制作外壳,USB不建议用立式的。容易松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打算 制作外壳,USB不建议用立式的。容易松跨

外壳有固定脚 而且可以折到板后面去 怎么拽的下来

网友:
可以,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这样也省事了许多。

网友:
发哥望着楼主微笑轻轻地拍了拍手掌

网友D:
改个可调电源不好用吗?来个直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有固定脚 而且可以折到板后面去 怎么拽的下来

确实拽不下来,不过这个摇晃的厉害,摇多了那两个脚就断了,我之前做了个20口充电板也是用这种口,然后断了好多。

网友E:
板子有没有多的,可以福利坛友不?

网友:
赶紧申请专利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个可调电源不好用吗?来个直接输出

改可调电源需要特定芯片的电源吧,我也想改但是手头的电源都不符合网上的教程啊

网友:
加个电压表 电流表 ,,,接线柱改成音箱接线夹的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有没有多的,可以福利坛友不?

不要钱的东西你非要多花个运费干啥,去捷配打,个人每月一次还是两次免费来着,忘了,企业认证每月5次。或者去嘉立创,5块钱包邮

网友:
板子打的不错,不过这插针能通过大电流吗?常见的12V能通过多少A,5A的可以吗?

网友:
不错,不错,支持楼主,这样做很方便,几楼说的来,加个电流表方便,数字加指针,都是共地,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