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汉朔2.13寸价签改电子墨水屏时钟

楼主(2021-05-29):
之前也是在论坛里看到有研究这个汉朔价签,也去买了几个来研究下,改装电子墨水屏时钟。参考了其他帖子的研究结果也做了些如下改进。

1. 在价签原有硬件基础上增加了32.768K晶振,然后将原来的这两个信号线飞线到其他没用的管脚上去,这样就可利用原单片机进行计时。

2. 低功耗策略:切断RF电路的电源。让MCU大部分时间处于LPM3模式(实测板子电流小于5uA)。每秒唤醒做RTC计算,每分钟做一次墨水屏局刷,每小时做一次墨水屏全刷。
由于板上flash芯片不能切断电源,这里需要注意它的功耗。我手头的价签flash芯片有两种型号:PM25LD010和25VQ21。测试发现PM25LD010不需要额外设置功耗就比较低,但25VQ21需要向其发送Deep Power-Down指令(0xB9),这样板子的功耗才可以降下来。

3. 墨水屏全刷波形参考了其他老师发出的测试代码,局刷波形参考微雪的代码做了下调整,在phase0B段对LL以及HH两种情况产生一个周期的刷新波形。

4. 使用板子上clk 和cs这两个测试点做了个软件串口,可以通过串口去设置时间。连接上串口后,运行Python代码tools/SetTime.py 可以将电脑时间发送到串口用于设置墨水屏的时间。

时钟显示效果

代码仓库:xxp1943/HanshowEpd: Modify and program the Hanshow 2.13 inch price tag as an EPD clock. (github.com)

网友:
我也想买几个玩玩了

网友A: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其实可以从背后下手;不破坏原来的外观,这样更好看。

能用的管脚有三个,2个模拟IIC,一个中断。

8025T,设置每分钟中断,可以不开壳子实现时钟功能。

淘宝  X胜 的   几毛钱一片,大半年了不差1秒,买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其实可以从背后下手;不破坏原来的外观,这样更好看。

这家价格很不错啊。用8025就很好,不用开前盖了,我搞开这个前盖都费了不少功夫。用8025后面就没有io口用了,您是通过RF来设置时间么,我是用了后面两个测试点做串口来设置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其实可以从背后下手;不破坏原来的外观,这样更好看。

义胜不敢买

网友A:
这家价格很不错啊。用8025就很好,不用开前盖了,我搞开这个前盖都费了不少功夫。用8025后面就没有io口用了,您是通过RF来设置时间么,我是用了后面两个测试点做串口来设置时间。

楼主会Python,找个8266,用micropython ,NTP   ,直接IIC写入 8025T(8025先上电),设置好以后,430上电,430就只读.

我用了个更狠的方法:“写好程序,定好时间,等到0秒时,直接上电;反正我做的是日历,误差几分钟都行。不过还好,几个月了,都是0:00:00 开始更新时间。

义胜的东西,买了好多年,基本没问题,只有一次,AVR的单片机好像不行。8025都是拆机的,很好用。T比较简单,有温度补偿。AC麻烦点。

网友:
这个墨水屏竟然支持局刷?太神奇了。
我的认识是:面板决定能否局刷,如果可以的话厂家会提供波表。这款的官方文件里就没有提到局刷,我以为它只能全刷。
我赶紧去试一下局刷。

网友B:
从楼主的github代码里扒出的局刷波表效果不太好,旧图略微变浅,新图只有非常淡的痕迹。
是我哪里弄错了吗?我用的是3V电池供电,应该关系不大吧。还望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github代码里扒出的局刷波表效果不太好,旧图略微变浅,新图只有非常淡的痕迹。
是我哪里弄错了吗 ...

应该不会是电压的问题,我是用的原装电池也是3V左右。会不会是初始化配置问题,或者墨水屏型号不一样?我这个屏标的是HINK-E0213A04-G01。目前跑了一个月显示都还正常,局刷后旧图只会留下比较淡的痕迹,新图黑度很好。

后续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606-1-1.html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Python,找个8266,用micropython ,NTP   ,直接IIC写入 8025T(8025先上电),设置好以后,430上 ...

哥们,有没有例子?

网友:
如果有温度跟湿度就更好了

网友:
都是高手。我想玩,可是没时间折腾

网友:
温湿度可以外挂,我没这样弄,我是用stm32f103c8t6配A7105+温湿度+水温+气压高度,然后通过标签的板载A7106主动申请然后回显,标签只管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是电压的问题,我是用的原装电池也是3V左右。会不会是初始化配置问题,或者墨水屏型号不一样?我 ...

确认过了,屏的型号和你的一样。

直接使用你提供的程序,确实有局刷效果,但残影比你的更深。

多次局刷后全刷,在刷新过程中还是能看到之前写入过的图像的残影,但刷新完毕后就没有了。怀疑局刷已经造成了潜在后遗症。

网友:
楼主的显示效果看起来很犀利。好评。

网友:
墨水屏,漂亮,省电!

网友(2021-09-01):
厉害,有没有现成的,或者简单点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试试用用那个A7106无线芯片啊。做个无线刷屏的。不用拆电子标签了。这个标签能不能无损拆啊?我记得上盖是沾上的。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