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IY 慧荣SM2259H 1TB SSD记录

楼主(2021-05-30):
先准备一块SM2258H主控的板子

由于这次准备贴的FLASH是美光B27B制程的,2258H不支持,需换成2259H的主控
焊接过程略,拆下主控换上就行了。

手头暂时没有单颗粒1GB的缓存,所以打算先做1TB,后面有缓存芯片了再扩容做2TB。
换好主控后插电脑上测试认盘后就直接往上焊FLASH了
芯片是单颗粒512GB 4CE的 贴2颗
芯片型号:NW965全新颗粒带原厂锡球

开卡工具查看一下ID

总共8ce正确无误,简单设置下直接开卡PASS

开卡很顺利一次通过,简单测试下性能

测试数据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自己DIY花费多少?比买成品便宜还是贵?

网友:
b27b的512g才4ce,看来将来有机会做双贴2t的bb27b的u盘了

网友A:
这个全盘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全盘速度怎么样

群里看到有轻度降速,不知道跑完最后结果。

网友B:
速度不错/就是不知道寿命咋样/电压是1.8还是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不错/就是不知道寿命咋样/电压是1.8还是1.2

电压要改1.2V,寿命的话我记得B17A官方标称寿命3000P/E,B27B应该不会低。

网友:
方便分享下开卡工具吗

网友:
做2T记得发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要改1.2V,寿命的话我记得B17A官方标称寿命3000P/E,B27B应该不会低。

这个帖子的关键是b27b居然要上土狗跳线,真不知道是不是以后没有土狗跳线这么一说了,将来只有土狗颗粒了,说不定将来只有东芝和现代有非土狗颗粒了,镁光和英特尔没有了,真是两级反转,世事难料啊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的关键是b27b居然要上土狗跳线,真不知道是不是以后没有土狗跳线这么一说了,将来只有土狗颗粒了 ...

闪迪也有好多非土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的关键是b27b居然要上土狗跳线,真不知道是不是以后没有土狗跳线这么一说了,将来只有土狗颗粒了 ...

如果你查下,柬芝跟韩系,就是TOGGLE阵营,柬芝最早做NAND的,它就是走TOGGLE,而INTEL跟MICRON,是走ONFI,除非柬芝跟韩系不搞NAND了,不然还是有TOGGLE.

网友:
不是说B27系列会漏电吗?能用住吗?我反正是不敢碰比B17A再新的IMFT的闪存了
前几天收了块N18的盘子准备开SLC玩,结果还有一片是炸CE的

网友(2022-03-06):
同求 2259AB 、H 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