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泰启航2C排插拆解

楼主(2021-05-30):
最近买到了一个2C插排,打开包装测试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没多少的东西,懒得寄回去换新的了,直接拆开检查问题。这个系列插排,除了把螺丝拆除后,外壳本身还有卡扣连接,我用卡片没有拆动,最后用拆表工具大力出奇迹拆开,有少许痕迹,不影响使用。打开后发现二极管和电阻之间断线,用电烙铁重新焊接了一下测试正常。完工。

网友:
怎么会电线呢?是不是插得太厉害了?

网友(2023-03-25):
灯缩水了1N4007二极管,光用电阻发热大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