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一个牧田假电池

楼主(2021-05-30):
看卖家图片介绍有点像牧田的电池而且还带一条线

跟真牧田电池比有点薄

插脚也有不同

有一颗电池

硅胶软线还用胶固定住了

果然是假电池 卖家诚不欺我也!启动电源刚好缺一条线,不知道这个电池接这样一条外延长线是什么意思

插脚 差稍许 应该可以改改用

除了硅胶软线 你说这电池盒子有什么用?刚开始还有点欣喜 看到这块板 貌似没电池接口啊……

网友:
这是让你外挂大功率电源用的吧?

网友:
这哪是什么电池盒子,俗称的所谓“假电池”其实就是个借电用的转接座,用来连接电瓶或大功率直流电源替代电池包为电动工具提供动力的。

网友A:
插航模池用,不过很好奇里面的一节电池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航模池用,不过很好奇里面的一节电池干嘛的

假的 空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航模池用,不过很好奇里面的一节电池干嘛的

起固定电池支架和保护板

网友:
就是让你外接电池用的.

网友:
你以为是“假牧田电池”其实就是“假电池”

网友B:
看着不错,多少钱入的,想买个玩玩

网友:
这个是工厂接电源测试用的

网友:
你怎么量出来的12伏的电压?

网友:
买个电池壳子自己做个就行,我做了个博世的,容量是大了,不过带根线还是不怎么方便

网友:
我觉得那空壳电池放那里是起支撑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多少钱入的,想买个玩玩

30块钱包邮

网友:
你这个是假牙的“假”,可以外接航模动力电池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