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UX-8062电开水器自动进入自冷模式

楼主(2021-05-30):
一台奥克斯AUX-8062热水器,送电后先进入加热模式,但很快(几秒的时间)就自动转入自冷模式,打开看线路板没有明显烧坏的器件,请教坛友,这种情况一般从哪个方向入手维修?谢谢!

网友:
夏天了啊外界温度高了自动进入制冷模式了

网友:
热水器怎么又会有制冷模式呢?把我搞蒙了,这到底是台什么机器?是那种桶装水的饮水机吗?

楼主:
面板是这样的

网友:
哦,还真是“自冷”,按我的理解是烧开了以后什么也不干,让水自然冷却的意思。那是不是温度探头或者与其分压的电阻坏了,导致MCU误以为水已经烧开了,所以跳到“自冷”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