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220V稳压芯片

楼主(2021-05-30):
   请教这能上220v降压芯片是什么来的?

网友A:
应该是带耐高压MOS管的LED恒流控制芯片,整流是外加桥式芯片(另一端黑色四脚芯片)

网友B:
看看接线板,里边的led指示灯,就串联个电阻,用几年(坏掉的都是电阻功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接线板,里边的led指示灯,就串联个电阻,用几年(坏掉的都是电阻功率太小) ...

不是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带耐高压MOS管的LED恒流控制芯片,整流是外加桥式芯片(另一端黑色四脚芯片) ...

看电路是您说的意思,好想知道管的型号

网友:
这是非常普通的线性恒流ic,用的高压灯珠,没什么稀奇~

网友:
越来越高科技了,就是换个灯,整成拼积木的了,不错

网友C:
那个应该不只是降压芯片那么简单,看我拆过一个也是LED灯,里面同样结构简单,使用了一个非常牛X的驱动芯片FM3081,这个驱动芯片有多种封装形式,可能您这个上面的也是这种类似的驱动芯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5112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不只是降压芯片那么简单,看我拆过一个也是LED灯,里面同样结构简单,使用了一个非常牛X的驱动芯片 ...

很同意,我买回来看看,希望没磨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