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智能、便捷的骑行照明灯:迈极炫DA1500

楼主(2021-05-30):
我有一个自行车灯,远近光可以独立调节。正常骑行,我打开泛光,保证开阔的照明范围,还有截止线;快速骑行,我打开远光,可以看到更远的路况;旷野黑暗,双灯全开,道路远近全都清晰;我还能打开智能模式,车灯自动感受环境亮度,保持最低亮度或者进入原设定亮度,始终保持最合适的亮度。

全球十大专业自行车灯品牌之一的迈极炫Magicshine专注骑行灯不断创新,这次推出的2021年八天川藏线极限挑战定制款远近光线控自行车灯——DA1500,身材小巧、功能强悍、值得拥有。DA系列一共五款,光通量分别为700、1000、1500、2000、2500,我入手的是中间款,所以叫DA1500。

聚光+泛光+截止线,一应俱全

双眼是DA1500的显著特点,而且左右两颗车灯的导光透镜,采用了不同的样式。下图中右侧的为聚光灯,采用一个带有中心导光柱的环状透镜;下图左侧为泛光灯,采用的是纵向条纹的带截止线透镜。

从光路在灯头内的折射效果来看,右侧聚光灯能够将灯珠的黄色全部投射出来,形成圆满、完成的出光效果;左侧泛光灯在透镜上下明显有黄色没有传导出来,所以灯珠发出的光也不会从上下传至前方,也就实现了所谓的德规、截止线、防炫目功能。

来看一看DA1500实际的截止线效果,首先调整好安装俯仰角度,泛光灯照明笔直向前,同时能够照亮前轮下方的地面,保证骑手看清近距离的前方路面,而截止线刚好能沿着与地面平行的直线向前,光斑的上沿正好落在前方人的胸腹部位,不会干扰对面行人、司机的正常视觉,从而保证安全。

从下面的动态图可以看出,在相同的固定位置,DA1500泛光灯发出的光线可以保证车轮前下方更大面积的照明,光照上沿基本上沿着直线向前,并不会向上发散;而聚光灯的光线投向更远的前方,中心亮度更高一些。

就像汽车车灯一样,DA1500的两个不同功能的灯,当然也支持实现独立开关和控制。从下面的动态图也可以感受到,虽然光通量一致,但聚光灯明显更刺眼一些,而泛光灯的光线被压低,并不会晃眼。

DA1500在灯头侧面的前部也有透镜延伸处的漏光的设计,能够保证骑手正面至两个侧面超过180°的范围都被骑行场景中的人可见,提高了被动安全效果。

按键+线控,操作灵活

与绝大多数车灯一样,DA1500在灯体的正面有一个长方形的组合开关,表面积约为23×12.5mm,比大拇指指面的面积稍小一些,分为上下两个两个独立按键,胶帽具备较大的摩擦系数,与灯体表面的手感明显不同,方便在骑行中摸到,并操作控制灯光。

从侧面看,开关要高出灯体表面,并且两个按键也要高出开关表面,开关为电子开关,键程约2mm左右,阻尼适度,按动到位有清晰的手感,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灯光反应灵敏。

开关内部还集成有红绿蓝三色的电量指示灯,只要打开车灯,电量指示灯就会一直常亮,即便在白天也清晰可见。绿色表示电量>20%,红色表示电量>10%,红色闪烁表示电量<10%,需要及时充电。

蓝色是智能模式和普通模式的指示。用指面同时按动两个开关,指示灯就会变成蓝色。按动上键、蓝灯长亮、智能模式;按动下键、蓝灯闪烁、普通模式;再次同时按动两个按键,指示灯正常点亮,选定当前模式。

关机状态,长按开关任意按键,即能开启记忆档位;在常亮状态,单次按动上键增加亮度,按动下降减小亮度;在常亮状态,双击开关任意键,按照远光—近光—双灯—闪烁的循环调整发光模式。

DA1500有两种闪烁模式,一种是自行车点闪方式,无论在黑夜还是在白天,都有清晰的警示作用。

进入闪烁模式后,单击开关上键进入上面的点闪模式,单击开关下键就能进入下图的正常闪模式,闪烁频率约2Hz,可以起到正常骑行时的提示作用。

由于开关按键突出灯体表面,为了避免误碰误开启,DA1500还设置了按键锁定功能。在待机时,长按开关5秒至红色指示灯闪烁,即为锁定;锁定时,长按开关5秒至绿色指示灯亮起,即为解锁。

在收到DA1500的同时,快递箱内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就是线控开关。车灯的纸盒包装黑白配色鲜明,表面有薄膜塑封,可能是线控为通用配件,所以包装盒没有放。

线控通过一条电源线与车灯尾部的TYPE-C接口相连,实现对车灯的控制。线缆长度约33厘米,由双钩金属托+橡胶圈绕车把固定,装和取都比较方便。橡胶圈较粗,弹力较大,固定很稳固,能够适用不同直径的车把。

平时可以将线控按钮放在手指容易碰触的地方,也不会影响操作变速和捏闸。最主要的是,线控操作不需要分散骑行时的注意力,而且也不用放开车把,保证了安全。

线控只有一个按键,操作逻辑与灯体开关不同。关机状态,长按开启远光记忆档位,单击实现远光的四挡转换,双击切换成泛光,再次单击切换回远光低亮;开灯状态,长按开关,开启双灯且无法调节档位,再次单击切换回远光低亮,或者双击切换回泛光;灯亮状态,长按开关至双灯开启不松手,继续保持两秒,开启2Hz的正常闪。唯一不太方便的就是,线控无法关闭照明。

一压+一转,拆装快捷

DA1500随车灯标配一条充电线,一套安装底座+3mm内六角扳手,一份说明书,以及四条不同长度的握把扎带,能够适配28mm、31.8mm、35mm等不同尺寸的车把,亲测公路车、山地车、通勤车,甚至共享单车这种异形车把均能使用。还有一个延长支架,,能快速实现正反吊装的切换。

标准的佳明安装底座,只要先放松扎带圈住车把合适的位置,再勾到底座里,用内六角拧紧即可。扎带内侧有橡胶垫,安装牢固且不会损伤车漆。

佳明底座为标准尺寸接口,同样可以适配佳明的码表、GPS等装备。底座通过边缘两个凸耳锁定,通过两个内沉的三角形斜面定位。

将车灯与车把平行,下压入底座,旋转90°即可固定;停车后再拧90°就可取下。通用底座支持双向拧动,安装好后很稳定,用手晃也不会掉。使用期间,我还摔了一次车,也没掉,可惜没有人帮我拍下这精彩一摔。

安装要注意灯头稍向下倾斜一定角度,车把底座就不用拆了,能够始终保证舒适的灯光铺路角度。

DA1500与整车比起来算是非常小巧了,而且是双车灯、内置双电池供电,做到了紧凑的体积、高效的发光、灵活的控制,怪不得能上川藏线呢。

装好后,从骑手视角来看,车灯与行进方向保持一致,大范围的双灯照明,能够保证前方照明,同时用泛光兼顾照射的角度。开关按键位于车把前上方,按动发力不会影响车灯的俯仰。

充电+放电,快速方便

DA1500的尾部有一个大面积的胶帽覆盖,这是充电口。放置在尾部可以防风防雨,有利于线控开关的使用,也方便随时给码表或GPS充电。

胶帽与灯体连接在一起,揭开后不怕丢失。DA1500使用了当前主流的TYPE-C接口,好处有三:一是支持大电流,二是支持充电也支持放电,三是不用区分正反。

胶帽边缘是一体式的双密封圈,显著提高密封性能,即便灯体内部空气受热膨胀,也不至于顶开胶帽,而引发渗水风险。

骑行是全天候的运动,需要一盏全天候的车灯。官宣DA1500的防水等级达到了IPX6等级,刚才摔了车有点脏,我直接扔到小溪里冲一冲洗一洗,完全没有问题。无论前路风霜雨雪,DA1500伴你前行。

用检测表读取一下DA1500的放电数据,支持普通的五福二安快充,苹果的2.4A快充同样绿色放行。

这么一来,DA1500又成了户外骑行的备用电源,手机、手台、GPS等装备没电了,使用DA1500就可以补电。这下,时刻有电的手机和装备,不用担心迷路找不到路、联络不到骑友了。前提是:要带一根适合的双头充电线。

对电量低于10%的DA1500充电,能够开启五福二安的快充,充电功率接近10W。充电中DA1500的红色指示灯一直维持呼吸闪状态。

约2小时43分钟,DA1500的绿色指示灯保持常亮,充电电流也接近为0,表示已经充满。共充入4701mAh、22.6Wh电量,充电速度和容量都是不错的。

智能光感+日行灯,自动发光

DA1500的开关中部还有一个小太阳标志,这内部是DA1500的智能环境感光元件。当光感元器件感应到白天环境光的时候开机,DA1500直接进入日行灯模式,30LM双灯亮起。

智能模式下,灯光根据环境的亮度自动调整,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DA1500打开双灯15lm+15lm的超低亮度,相当于开启了日间行车灯,维护白天骑行的安全。

当进入隧道等暗环境内,DA1500自动切换成记忆档位的亮度,保证类似黑夜环境的较高亮度照明,骑出暗环境后,DA1500又能自动恢复日行灯功能。骑手不用再分心操作调光,就能保证良好的、适应环境的照明,非常方便。

聚光+泛光,夜路清晰

迈极炫的电路控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DA1500采用了当前主流的高效恒流调光电路,无论哪盏灯、无论哪个常亮档位,照明都没有频闪和啸叫,对人眼视力比较友好。

DA1500的泛光照明使德规的矩形光斑,并且上沿有截止线,近距离照明范围大,基本能够覆盖人眼的视野,而且没有明显的明暗交界,有助于人眼适应环境并保持警惕。大面积照明使得没有较大的中心光强,物体的反光不会刺眼。

从聚光灯来看,其光斑能够形成一个整圆,同样的车灯固定角度,聚光灯光线投射更加靠前,主副光斑直径之比大致为1:2,内部亮度均匀,聚光灯没有截止线,在城市路灯光线比较充足的环境骑行时,最好只开泛光灯。

再来看看两盏灯全开的光斑效果,其实就相当于上面两幅图的叠加,从前轮到正前方都会被照亮。四挡光通量分别为75lm+75lm、150lm+150lm、340lm+340lm、750lm+750lm的四挡亮度,可以适合不同的环境亮度条件使用。

再来看看出光的铺路效果:泛光灯,大致就是矩形光斑,由于距离的原因呈现梯形效果;聚光灯,铺路效果更靠前,类似于三角形的开射方式;双灯全亮,铺路面积更大,照明区域也更宽阔。

从骑手视角来看,两盏灯的三种照明方式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说明迈极炫设计的两灯合一并不是多此一举。骑手可以根据自己的骑行状态,做出适时调整,以达到看清路面、保证速度、兼顾续航的平衡使用。

下面通过一张13帧动态图来实际感受一下DA1500三种开启模式的12个档位照明情况,最低亮度能够保证足下清晰,最高亮度射程超过百米不成问题,给骑行带来充足的预判时间。

长续航+快散热,良好性能

现场使用效果很好,再来看看测试数据。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同时连接热电偶测量灯头表面温度,将DA1500充电至绿灯亮,开始做测试。

聚光、泛光单独使用,以及双灯同时使用,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具体数据不再赘述了。总的来讲,两盏灯的光通量一致,但是聚光灯的照度明显高于同档位的泛光灯,说明中心光强比较大;双灯同开的照度大约等于两灯数据叠加。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此后维持双灯高亮1500lm,降档竟然非常缓慢。照度保持固定斜率下降,持续了约11分钟,整个过程肉眼无法察觉,并在高于上一档位的照度,开始保持水平恒流输出。

在第一小时内,DA1500就这样一直保持恒定亮度输出,这在骑行中能够保证骑手的视觉稳定性,不会忽明忽暗而带来干扰。

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连接灯头测温,可以看到随着输出的下降,温度上升的趋势也在变慢。八分钟内,灯头从室温25.8℃上升到最高42.1℃,同样也出乎了我的意料,DA1500在最大功率输出状态下的温度控制得不错。

测试大约36分钟时,读取灯头温度为52.1℃,确实有些烫了。所以骑行停下来后,还是要及时降低档位,避免温度过高操作开关引发烫伤风险。不过在室外骑行带风的情况下,通风散热效果好,估计最高温度不会超过45℃,可以放心使用。

第二个小时内,只要降档至水平输出,我就反复手动开启最高亮度,以模拟真实骑行条件需要最高亮度照明的情况,DA1500很给力,能够始终保持初始满电状态输出。

约2小时7分钟,红色指示灯亮起,此时电量已经下降至20%,DA1500仍然能够反复开足最大功率,这必须赞一下了。2小时35分钟时,DA1500的红灯开始闪烁,亮度突然大幅下降至低亮状态,此时续航已经远远超过官方给出的1小时41分钟。为了避免内置电池过放损坏,我关机了。如果不加手动干预的话,DA1500的双灯高亮续航能力超过4个小时不成问题。

轻量+细节,高颜值车灯

DA1500采用一体式无缝铝合金外壳,周身过渡,不会有硌手的情况。铝合金具有轻量化、高强度、快散热的性质,是制造照明装备的良好材料。依旧是黑色硬质氧化的表面处理工艺,显示了经典的黑色硬朗风格。如果能够适应自行车的涂装,推出彩色版就更靓丽了,也能与自行车更好地搭配。

DA1500的身材可谓小巧,重量约为180克,带安装底座的重量只有198克,轻量化的设计,不愧为川藏线挑战的定制版,性能加强的同时,减一分重量,就是给骑手最大的助力。

长方体的造型,内部容纳了两颗18650电池、控制电路、充放电接口、灯头组件,长宽高最大尺寸约为96×41×27mm,可谓小巧紧凑。

DA1500整体线条流畅,灯体保持扁平状态,可以尽量减小风阻,一体化的外观坚固耐用,侧面灰色线条略带凌厉之风,增加了DA1500的颜值。

特别是独创的双透镜,实现了聚光和泛光独立控制,合二为一又能爆发巨大照明能量,日行灯、截止线,这些光学的安全措施一应俱全,响应了骑行照明的实际需求。

迈极炫DA1500车灯,作为川藏线骑行定制版车灯,能够适应最严苛骑行条件,过硬的品质、轻便的体积、灵活的控制、远泛兼顾的照明、长续航能力、智能光感调节、方便的安装、快速充放电、线控安全操作。正所谓:远泛兼顾前路亮,光感线控科技强,此身虽未骑川藏,车灯为伴乐独享。

网友:
我正在制作mj-900q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