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暗夜太黑,我有涡轮武士:傲雷武士X Turbo战术手电

楼主(2021-05-30):
傲雷Olight的武士系列手电是标准的战术手电,其中武士WARRIOR X以其硬派的外观、牢固的强度、简单的操作、强大的稳定性而著称。

作为一款经典的手电,武士X也在不断升级,从X到X Pro,再到今天的X Turbo,给人不断的惊喜。时至今日,WARRIOR X使用了主流的21700筒身,大灯头、深灯杯、pm1灯珠最大光通量达到1100lm、射程超过1公里,性能更加强悍稳定。

带着这只手电跟孩子进山夜爬抓虫子,确实身材适中、亮度足够、性能强劲、操作灵活。今天,就来说一说这只大头聚光战术手电——傲雷武士Warrior X Turbo的特点,文中简称“XT”。

别看灯珠小,却有超远射程

开局一张图,先来感受一下XT的照明效果。XT为标准的聚光手电,照明中心亮度高,光强能够达到25万坎德拉,副光斑亮度较低,能够提亮环境整体亮度。

这种聚光的效果,来自一颗OSRAM KW CSLPM1.TG 6P灯珠,这是一颗4:3的超小LED核心,跟巨大的灯头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了。小核心就相当于点光源,是聚光手电的首选。

XT灯头玻璃表面镀增透防刮膜,呈淡蓝紫色。增透膜可以说是高端光学器材的标配,可以提高光线出射率,更多的光也就意味着更亮。

XT属于大头手电,灯头通光口径达到了48.5mm,配合曲率设计精细的光面光杯,能够将灯珠的点光源投射出一杯黄水,在较远的距离才能显示满,这也是聚光远射手电的特点之一。

XT的光斑小而亮,即便是低亮150lm对墙也很晃眼,光斑在近距离略有黑心,当距离超过50厘米时消失。距离50米,中心主光斑直径约为5米左右,外层副光斑直径超过主光斑的10倍以上,但亮度明显低于主光斑很多,能够作为近距离的辅助照明。

正是得益于这种聚光的效果,XT用来在较为开阔的地带做搜索、定点照射等用途时非常实用。中心亮度高,能够让人的视力聚焦,便于发现物体;环境也能被照亮,不会让人觉得明暗差距过大而影响视力。

XT的光柱出筒汇聚性很好,主光柱几乎没有发散,至很远处也没有扩散到较大的直径,副光柱由于亮度较低几乎不可见。这种特性可以作为光信号,便于在黑夜里的远距离通讯。

别看XT的光通量只有1100lm,也就是普通小直手电的水平,但是得益于导光系统的设计,能够将光线汇聚起来,在中心发力,把黑夜撕开一条明亮的口子,让使用者看清更远的地方。

XT的射程能够超过1公里,再加上副光斑亮度不是特别高,不会淹没远山反射回来的光。下图的山体距离超过1公里,XT的确能够将其照亮,可以看出山上树木形成的纹理。

XT虽然是远射手电,在近距离使用时,也有一定的铺路能力,可以将副光斑作为环境照明,路面也能看得比较清晰。只是,近距离时主光斑的反光比较刺眼,同时也要避免直接照射对面的人眼。

别觉得档位少,操作还简单快捷呢

作为一款战术手电,武士X系列都采用尾部开关控制,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便于在黑暗中凭手感快速找到开关的位置并操作。

XT的开关为不锈钢键帽,既保证了使用的耐久性,同时也起到了磁吸充电及鼠尾线控的导电作用。按键外部有三个支点,能够使XT倒立于水平的平面。

开关外侧还有一个与尾盖一体的台阶,可以卡紧傲雷的标准战术线控鼠尾,从而将XT挂载在piupiupiu上,更加方便军警人员使用。

由于灯头比较大,XT的重心比较靠前,再加上为了配合标准尺寸的线控,所以底部着地面积较小,倒立使用可能不是很稳定。不过也没关系,XT具备1.5米的抗跌落能力,摔几下可以完全不当回事。

XT的筒身直径约为26mm,能够带来饱满的握持手感。大拇指正常状态就能碰触到尾部开关,方便快速操作。

XT的尾部开关表面积较大,直径达到了13mm,增大手指触摸和按压的稳定性,不易滑手。开关最大键程约3mm,按动操作到位有比较明显的阻尼手感。XT还标配有战术指环,如果不嫌灯头重,可以指推式操作。

XT只有两个照明档位:低亮150lm—高亮1100lm,低亮需要按压的键程约为1.5mm,高亮键程约为3mm。按压开关到位并保持,可以实现战术点亮,松手即灭,方便快速进入需要的照明亮度,而且是全程静音,适合战术环境使用。

如果按动到相应档位立即松手,则保持当前照明的亮度,实现常亮,再次按动开关关闭照明。多使用几次,就能熟练掌握这种操作方式。

另外,XT的配件,除了一份19种文字说明书、一只橡胶战术指环、一条手绳、一个21700电池、一根2A的磁吸充电线外,还有一个保品质的磁吸开口尼龙手电套。

除了能保护XT外,磁吸开口的手电套,也能将手电挂在腰带、背包MOLLE系统等位置,实现随手拿取+战术点亮,整个过程不超过两秒,实现了快速响应。用完将XT随手一插,就能安全收纳。

还真别觉得体积大,外观很经典

XT依然采用了傲雷标志性的硬质纸盒包装,白底黑字、与实物等大的图片、主要数据都很清晰。这个盒子也是磁吸开盖的,手电长期不用的话,收纳存放也会很整齐。

由于灯头较大,出厂时采用一层保护膜覆盖,使用前记得揭去。其实,不揭开这层保护膜使用,就相当于增加了黄光滤镜,雨雪天气使用穿透性更好。由此,我就想提个建议:如果标配不同颜色的滤镜,就更好了。

说到雨雪天气,XT除了尾盖,周身没有开口,具备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等级,平时只管随意使用,恶劣气候条件也不会掉链子。

作为一只使用主流21700电池的大头手电来讲,XT确实兼顾了身材的小巧。全长约为157.5mm,灯头外径58mm,灯杯深度约40mm,灯颈直径33.5mm,筒身长度约52mm,单手拿着也不觉的太大。

XT的空筒重量刚好222.2克,装上原配定制21700电池的使用重量约为295克,算是一款轻量化的装备,平时放在包里带着也不会觉得太大太重。

轻量化、高强度,得益于使用了铝合金作为本体材质,通过精密加工成型,保证了良好的强度、重量、质感和散热性能。

XT表面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抗磨处理,白色镭雕印字,彰显做工和品质。不得不说,黑色和灰色是最符合战术定位的颜色,傲雷成熟的氧化工艺,各种颜色都没有色差。

XT的灯头采用一枚不锈钢压环,为傲雷蓝配色,本身显得非常粗壮,根部厚度达到了4.5mm,高度约为7mm,能够有效保护灯头玻璃,同时也可以作为应急时的击打使用。

筒身采用武士系列经典的三角形长条纹路,边缘加工精细,各个部位都有倒角,再加上轴向的条纹,能够提高握持时用时的手感,同时提高通风排汗效果。

大头手电比较符合普通大众对手电造型的认知,灯头还铣出5瓣状平面,进一步提高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增强散热能力,同时也起到平放时的防滚作用。

武士X家族标准的造型延续,战术指环带有单手绳孔,标配防脱落抱夹,开口迎角大约30°,方便一次性顺畅夹持,加持厚度约为6mm,腰带、战术MOLLE、帽檐等均能配合使用。

XT标配一只正负同向的5000mAh、21700定制版电池,定制主要是为了磁吸充电。正常21700电池也能适用,就是不能直充罢了。尾盖负极采用镀金铜柱导电,减小电路内阻和压降。

筒身内部正极采用镀金弹簧导电,电路由螺丝固定在底板上,前后双弹簧能够压紧电池,避免使用中断路跳档。端面导电方式,可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碰开机。

别看手电亮度高,续航散热效果都很好

最后,当然要来了解一下XT的真实性能。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对XT的光学和热学性能做客观测试,由于是超聚光手电,为了避免照度计爆表,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1.2米,使用充满电的原厂锂电池做测试。

XT只有两个常亮档位,光通量和对应的照度值如下图:低亮150lm—26200lux、高亮1100lm—185000lux,这个数据已经比较接近照度计的极值了,从侧面映证了XT的聚光性能,两档适合不同亮度需求使用。

再来看看手电不可避免的降档情况,开启XT高亮档位1100lm后,大约2分钟开始降档,降档过程也比较平缓,肉眼无法察觉亮度的变化过程,约3分半后降档结束,降档后照度远高于低亮档位,此后保持较好的水平恒流输出。

傲雷的电路确实比较厉害,降档后保持非常稳定的水平输出状态,照度计的数据一直维持88.1~88.2×1000的数据,几乎么有改变。

在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双通道热电偶连接灯头和筒身测温画图,可以看到开启极亮后,灯头和筒身温度都在快速上升,随着降档后输出的下降,灯头温度上升的趋势也在变慢,筒身和灯头温度的差距几乎也保持恒定,说明筒身也在参与散热。在室内25.5℃左右的不通风环境下,八分钟内,灯头温度最高43.6℃,筒身最高温度36.8℃。

恒流输出大约30分钟时,测量灯头温度为48℃、筒身45.5℃,灯头比较烫手,但也不至于烫伤。如果在室外通风环境下,最高温度应该能控制在40℃上下,大灯头的散热能力确实比较好,小灯珠的效率也比较高。

续航约1小时50分钟时,XT直线降档至41600lux,此时筒身开始震动,提示电量处于较低状态;又直线输出了约18分钟,再次降档至21600lux,与低亮档位照度相仿,在此阶段,筒身震动频率开始变快,约10秒钟震动一次,每次震3下,说明电量严重不足。

约2h50′,XT自动关机后,再等一段时间也无法再次开机。总的来说,武士X系列的震动电量提示很有特色,接近3小时的大功率输出续航时间也令人满意。

别说是战术手电,普通人日用也不错

武士,听其名字,是一只战术手电;武士X Turbo的聚光能力+快捷的操作+超长大功率输出续航能力+过硬的性能,也符合战术使用定位,是战术勤务、巡逻搜救、打猎追捕的优良照明工具。

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户外+手电爱好者,Olight傲雷武士Warrior X Turbo同样以其高颜值的外观、舒适的手感、简单的UI逻辑、方便的磁吸充电吸引了我,是我户外活动、居家使用、收藏把玩的一件好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