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1-05-30):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充一晚上显示充满,但一抜充电器还是没电,直接扒了看看,拆开壳子就闻到一股香味,电芯漏了,电池输出座子是5线,第①脚G,第②脚没电压,第③脚4.1,第④脚8.1,第⑤脚12.1,其中没电压的那块电芯明显瘪了,扒开电芯看是4片聚合物串联的,垃圾电芯

网友A:
没保护板?直接4串放电4串充电?

网友:
确定不是模型电池?

网友B:
3串也能凑合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保护板?直接4串放电4串充电?

保护板肯定有的,充放一体板,平衡充结构,那个忘记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串也能凑合用一下

这种肾亏的电芯3串应该不行

网友:
又小又巢皮。垃圾了

网友C:
个人认为是保护板坏了,连累整组电芯一块儿报废。

网友:
运气不错没有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是保护板坏了,连累整组电芯一块儿报废。

以前经常看到电芯鼓包的,但这个是缩小了,彻底肾亏了

网友:
这小东西应该做不到启动级别,顶多夹在电瓶上补电,要是真拿来启动,一两次就完蛋了

网友:
可以换其它锂电芯,加质量好点保护版,接电脑风扇用,比充电风扇耐用些。

网友:
满电存放会鼓

网友:
不能买杂牌,一定要买个名牌的

网友:
一个电芯4.2V满电,应该是3串
锂电怕过放过充,有保护板不存在这情况;当然,启动汽车是直接放电,但时间相当短(应该有时间控制板),质量不好的电芯大电流、较长时间放电也会寿命降低
长时间存放要把电压放到3.8V,否则容易鼓包
这电芯不是缩水了,而是鼓包太严重,然后跑气了
买个动力电芯换上就行了,几十块钱吧,满血复活

网友:
要这玩意有啥用呢

网友:
看照片好像只有3串,电压也是3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