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8EN开卡遇困扰,求助

楼主(2021-05-30):
去年在淘宝凌颖科技购入的512G SSD一枚,店主号称是MLC 全新大S芯片。开始时候读写速度均在500M左右,正常使用。
到了上个月,发现系统很卡,在win10任务管理器中,磁盘的占用经常无端端升到100%,用软件检测硬盘读写速度,读还在350-400M之间,写就在30-50M之间了。
重新分区格式化做系统,未得到改观,于是打算重新做开卡处理。但在开卡过程中,换了几个版本的软件,均遇到了PreTest Fail

楼主:
求解,感激不尽!

网友:
dram 改256m 后面的dual dram勾上

网友:
容量开低点/指定一下480G/缓存选256Mdual dram勾上

网友:
照着这个设置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父老乡亲,按这个思路果然搞定!
主要是DRAM的容量不对导致的,调好后就顺利开卡了
开好后速度又杠杠滴飞起来了,就像新买回来的一样
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2246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