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的弹簧长期处于压缩状态弹力会减少吗?

楼主(2021-05-30):
1档感觉扭力也太大了,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一点,看到别人有烧红弹簧再压缩的感觉自己操作不来。如果扭到最高档长期存放会不会让弹簧产生弹性疲劳让它弹力减少一点。这方法可行吗

网友:
理论不说,实际不会,反正这么多工具放着这些年也没注意是长期处于哪个档的,但也没发现过哪个扭力会变小的

网友:
我的hios 2000,不用时都是拧到到小档位

网友:
那种超市几块的可调开口扳手就行啊 调好距离先夹一半烧 再夹一半烧 有条件买两个一次就搞定 调好距离 烧红 冷水过一下 简单的

网友:
烧弹簧就废了

网友:
可以但是很难,想减小扭力得换弹簧,看我的帖子,虽然没图但是也能将就看一下

网友:
我猜放10年也感觉不到变化,烧弹簧有风险,你可以用锉刀或者小电磨把弹簧中间的一两圈打磨薄一点点,要慢慢的均匀的磨

网友A:
理论上会,实际上可以忽略。
汽车也是四个弹簧支着的,也没见开了几年,越开车越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会,实际上可以忽略。
汽车也是四个弹簧支着的,也没见开了几年,越开车越矮。 ...

放20年我的车是不是就变超跑了?

网友:
不会。你可以把弹簧给磨短一点。

网友:
只要弹簧的长度足够,可以把弹簧的长度截短一点,弹簧的力跟压缩量是线性关系。同一根弹簧,压缩量越小,弹簧力越小。

网友:
   弹簧压缩后,用细铁丝捆住,放油里炸一下,全档位力矩有所减小,这相当于提高回火温度,捆弹簧是为了省油

网友:
弹簧拆出来平磨掉一点,扭力可以减小,或找到合适的弹簧换上

网友:
理论上是会的,但要放很久,反正在你的手电钻坏掉前是不会变的

网友:
弹簧的寿命恐怕比LZ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