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西门子电热水器电源板

楼主(2021-05-30):
亲戚的一台65升西门子电热水器最近出现不加热的故障,让我去看一看。上网一查,这型号是电子控制的,不是机械的。网上资料也不多,估计是温控部分问题吧。
前两晚去现场检查,指示灯、控制都正常,亲戚说正常的时候有嘀嗒的声音,现在没有。没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俺推断是继电器部分问题,由于右边位置不够,接下来就是放轻罐里的水再搬下来。
拆开一番检查,发热管、温控器貌似没问题,电源板上也没有大问题。由于工具不齐全,只能对继电器在线粗略测试,发现继电器线圈正常,一个吸合有力但不通,一个吸合力弱,也是不通。立刻上某宝查,所谓专用继电器的要9.5一个,还要邮费,来回折腾不是继电器问题就浪费时间,还是搞块板回来换上就省事。亲戚立刻下单,俺也撤退了。

楼主:
回家还是再到某宝查一下,发现一家包邮2个不到6元,果断下单。电源板和继电器都是同一天到货,于是带上吸锡器一堆工具去开干了。拆下继电器认真检查一遍,还是上次的结果,于是焊上去。简单测试貌似正常了,恢复原位再检查有没有漏电之类问题。接着上水等了半个小时,水温能达到设定温度,算是恢复正常了。

网友:
热水器真是不想修了,拆装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