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的冰箱温度计怎么粘贴回去啊???

楼主(2021-05-30):
买的冰箱温度计怎么粘贴回去啊???

因为要承受-20左右的温度........

想不出用什么东西........

把右边的温度计.......粘贴到左边的温度值上啊.........

大师们看看啊........

买的冰箱温度计怎么粘贴回去啊???

网友:
即使能粘回去还能记得之前的位置么,错一点都不准不如新买个

网友A:
还得用0摄氏度的冰水混合物和100摄氏度的沸水来校准一下

网友B:
上下各钻两孔小铜丝什么绑住就行,你要拿别的温度计校准

网友:
热熔胶呗,不过对回去也不一定准,再买个也不贵,几块钱而已

网友:
冰+水的水是零度。
将刻度表和针放进混合后的冰+水里,红线对在0位置,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各钻两孔小铜丝什么绑住就行,你要拿别的温度计校准

四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703,704,708,玻璃胶,结构胶,发动机用的密封胶,显像管高压帽用的灭弧密封胶,AB胶,环氧树脂胶,3M胶……,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这是传家古董啊!!

网友:
刻度盘重新做一个,如果觉得用胶不行,就打孔用铝线梆上……

网友:
704硅胶不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得用0摄氏度的冰水混合物和100摄氏度的沸水来校准一下

这个温度计最高到40℃,放进100℃的水里就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温度计最高到40℃,放进100℃的水里就炸了

以前也有一支,冬天放外面坏了,想不通啊?

网友:
如果温度计刻度与板子配套就好办:先使温度计处于0度,比准板子0刻线,在板子上打4个小孔,尼龙绑带绑上即可。

网友:
直接买温度计贴纸就完事了,简单粗暴而且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