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我的爱车增加DC充电口(可以给电瓶充电)

楼主(2021-05-30):
由于通勤距离很短,平时一周偶尔就是开两三次,考虑到可能充电不足导致电瓶损耗过大,看到很多网友增加的太阳能充电,感觉搞起来太复杂了,而且在车顶安装那么多东西也不安全,想着能不能增加个充电口,之前买的充电器垃圾,有时候充电电压都能到14.9V,这样恐怕电瓶搞坏的时候多,不敢再用了。

之前某宝70多买的充电器,用过几次闲置了:

内部电路板,大家评价一下做工怎么样:

思路就是,总不能在电瓶上接根线然后接个DC头进行充电吧,打算改造中控屏,在中控屏的位置增加一个DC口,刚好TF卡槽的位置不怎么用,导航现在有手机了,听歌就FM也不会放TF卡,再说中控的供电是常供电,接保险丝后连接到电瓶上的,然后刚好朋友给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15V/6A,电压也不符合铅酸电瓶充电电压,我拆开以后,改了反馈电阻,然后输出电压降低到14V,电子负载实测了一下,14V/5A长时间挂机温度有52度左右稳定,这样实现恒压充电,如果电池电量不足,开始充电电流应该会很大,后面电压升高以后慢慢就会减小,应该没什么问题。

拆开充电器,修改反馈电阻,降低输出电压,内部电路图没拍:

去掉TF卡座的小板子:

十年前的老主板:

改造前TF卡槽:

改造后,增加了DC充电口:

盖上盖子,完美遮丑:

楼主:
正解,本来发愁在哪装DC口,没想到TF卡位置可以巧妙利用起来

网友:
完全可以用点烟口来充电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623

网友A:
车子能启动电源,才能从点烟器充电,如果电源不能启动,电源器和电瓶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子能启动电源,才能从点烟器充电,如果电源不能启动,电源器和电瓶是断开的 ...

这位朋友说对了,车钥匙不在ACC,点烟器口电源是断开的,没法充电的,只有中控位置有常供电,是连接到电瓶上的,这个位置可以“无损”外挂DC口

网友B:
OBD 接口应该都是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BD 接口应该都是直连的。

OBD接口确实是常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说对了,车钥匙不在ACC,点烟器口电源是断开的,没法充电的,只有中控位置有常供电,是连接到电 ...

你如果能搞到连ACC都没电了,相信我换电瓶吧,指不定什么时候把你就扔路上成焦点了。这样的电瓶救不活的或者救活了也是半身不遂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能搞到连ACC都没电了,相信我换电瓶吧,指不定什么时候把你就扔路上成焦点了。这样的电瓶救不活的 ...

ACC是有钥匙情况下而且要在ACC位置才会有电的,正常锁车拔掉钥匙哪来的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D 接口应该都是直连的。

ODB位置没法改造,车总要年检吧,把这个位置占了人家怎么检车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ODB位置没法改造,车总要年检吧,把这个位置占了人家怎么检车呢

obd口可以改造啊,我车上就插了一个关窗器,我利用引脚,给这关窗器上加装了一个实时的电压表
您可以买个obd延长线,或者蓝牙诊断器,给引脚焊一个DC口就完事,很简单
我接的是长电触点

实装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ACC是有钥匙情况下而且要在ACC位置才会有电的,正常锁车拔掉钥匙哪来的电呢 ...

用开关电源和点烟器是可以这样操作的,当然前提是要插钥匙拧到ACC位置。但是我还是认为你这个有点复杂了,即便不用点烟口,打开机舱盖直接电瓶正负极接开关电源充电总是可以吧?这样的操作也不是经常搞一般半年一次足够了。

我就是买了个12伏200W的电源,输出改到14伏左右,只留一根康铜丝限流。当然还有两个大号的鳄鱼夹。恒流恒压功能都有了。唯一的缺点就是要打开机舱盖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开关电源和点烟器是可以这样操作的,当然前提是要插钥匙拧到ACC位置。但是我还是认为你这个有点复杂了 ...

由于不经常开,这样充电也可以,只是就每次都要打开机舱盖,很麻烦,改成DC口以后就方便也美观了,一种不错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obd口可以改造啊,我车上就插了一个关窗器,我利用引脚,给这关窗器上加装了一个实时的电压表
您可以买个 ...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就是不知道这个数码管一直这么亮着功耗很高么,如果有液晶的就完美了,液晶几乎不耗电

网友E:
接个常电,放手套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个常电,放手套箱里…

这个改法不安全

网友:
我的摩托电池不行了 引了一个航空接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