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手表换电池(CASIO MCW-100H)

楼主(2021-05-30):
原装万胜SR920SW纽扣电池

更换的倍量LR920

网友:
我以为是大电池呢,我的表是2012的电池,2016也能用,标称10年电池,还真就10年。

网友A:
LR不适合手表用,还是要SR

网友B:
Maxell不是麦克赛尔吗?

网友:
倍量的电池不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ell不是麦克赛尔吗?

maxell原来就叫万胜就和普拉多原来叫霸道雷萨克斯原来叫凌志麦克斯韦尔原来叫麦氏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R不适合手表用,还是要SR

请教一下LR和SR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类似与碳性和碱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LR和SR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类似与碳性和碱性?

可以这样理解。
LR碱锰,SR银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LR碱锰,SR银锌。

几颗lr的放了几年年。未拆封,漏液了

网友:
装回去,不需要用密封油吗?

网友D:
像手表用的锂电池,是不是有1.5v和3v之分啊,一般是碳锂电池吧,寿命长。不可能用碱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像手表用的锂电池,是不是有1.5v和3v之分啊,一般是碳锂电池吧,寿命长。不可能用碱性的。 ...

手表上的锂电池只见过3v的cr,没见过1.5v的铁锂,铁锂的性能比银锌没啥优势。综合性能上超过银锌的电池太少了。银锌不是不能做成5号,而是成本太高了,日常使用承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表上的锂电池只见过3v的cr,没见过1.5v的铁锂,铁锂的性能比银锌没啥优势。综合性能上超过银锌的电池太 ...

好吧,我以前把银锌电池充过电,上课的时候,把生物女老师吓得花枝烂颤。爆了,哈。好像只能短时间充电。

网友:
手表用氧化银电池,sr920,,放电曲线平直,电压平稳,知道快没电了,电压才开始急剧下降。
碱性电池lr920,不适合用在手表里面,容易漏液,,只适合用在玩具,

网友:
倍量的电池不怎么样,小心漏液了把手表搞坏。

网友:
倍量电量特别少,没几天就得再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