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有两颗8S2F闪存贴什么板子好

楼主(2021-05-30):
8S2F老颗粒

网友:
903或者2246xt支持但是有人说不稳定,开卡也不容易,2246en稳定,可以双贴配2242板子加个盒子做优盘!

网友:
903,46xt
字数补丁

网友:
上2246xt应该是可以发挥最大效能了,偷取吧的颗粒和intel的颗粒一样很耐操  而且速度贼快。

网友:
46en是最理想的顶配,就是容量小了点,成本太高;

性价比下来应该46xt最理想,性能不比en差多少,就是写入放大大些,不过SLC不用考虑这个啦!

至于903,不建议,无4k,但是应该是最便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