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用电池的容量测试仪和功率插座测试电源的效率。

楼主(2021-05-30):
手头的IBM电源,16V7.5A那款,今天测试了一下效率。看看所谓的开关电源,到底效率有多高。

具体的接法就是用功率插座读出交流的输入功率,电源的输出接上放电测试仪,因为我的这个电池容量测试仪最大功率只能到60W,所以在电源输出电压改到14.2伏的时候,输出电流只能到4.2A最大电流,同时在测试仪上可以读出直流功率。

实际数据是,电源静态功率1W左右,接上负载放电交流输入功率69.6W,直流输出电压14.18伏,电流4.2A,功率59.62W。效率为85.66%

虽然这个数据看起来还可以,但是有10W的功率都变成热量消耗掉了,所以,虽然只是4.2A的电流但因为有个塑料盒子的全封闭防护,但是发热量还是非常大的,拆开盒子发现铝制外壳有点发烫了。为了改善散热,只好在塑料外壳上开了一个很大的窗口帮助散热。

有图有真相,等下用手机上图。

楼主:
先来个空载损耗

楼主:
输入的交流功率69.6瓦,输出的直流电压,电流和功率显示,都在容量测试仪上

楼主:
输出直流电压14.18伏,电流4.2安,功率59.1瓦

楼主:
如果有调压器,可以设定在不同的输入交流电压下设备的效率。

楼主:
这个是原装的外壳和开孔之后的外壳对比。为了防水用铸工胶把内部的铝壳给粘到塑料外壳上了。如果全密封的话,即便输出只有4.2A,长期运行散热器很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