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由一块LCD工控屏引发的DIY。。。

楼主(2021-05-30):
得到一块国产工控屏的LCD屏,800*600的雪花屏,由此开始了一次“高额”的DIY。

1、先给LCD做个外壳吧,总不至于“挂空挡”这样太不安全、可靠了。考虑到成本和易制作性,淘汰了高大上的3D打印而采用“叠罗汉”的方式,一层一层又一层,CAD绘制各层外框尺寸,由万能的X宝激光切割。

2、有了屏还得有驱动板啊,没有驱动的屏幕等于没有了灵魂,再次万能的X宝,
有了这块经济、好用的驱动板。

3、有了显示器得做点什么,遂“花重金”购置了一台树莓派4B,4G的ram,配套的乌金外壳,电源等
万丈高楼平地起,底板加工完成。

4、为了整体的美观、易拆装、耐用,又在万能的X宝上淘到了相机用的怪手支架、快拆云台这些“稀奇玩意儿”。

额。。。请无视后边那不羁的线路~~~

刷入系统,可以进入到桌面环境了。。。
为了让这块雪花屏能显示最优的图像质量,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在官方手册上找到了这么一段“宝典”:

终于进入体验阶段了,听段音乐吧,我了个去~这是什么渣音质,白瞎我这耳朵了。再次查询官方手册,找到这么一段代码:

使用派的耳机插孔直接输出音频,这次音质相当不错了。

寓教于乐,又找回到童年的感觉了~
顺便体验了下传说中的“神器”——Vim。果然代码层次分明,不同类型自动以颜色区分,怎奈不太会用,还得学习。
总结下,因为一块LCD屏开启的此次DIY过程,使用效果不错,但是算下来投入要远大于这块屏了,肝疼~

网友:
d的很实用,树霉功能强大

网友A:
来参拜未来霍金 能不能给我们签些名 怕以后你出了名就签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参拜未来霍金 能不能给我们签些名 怕以后你出了名就签不了了

谬赞了,不敢当,不敢当

网友:
树莓派上的文本编辑器有了nano,所以就不用vim了。

网友:
驱动板有链接吗

楼主(2021-08-03):
某宝上类似的产品多的很,方案实际上也是大差不差,选择适合自己的就行了。比如接口类型(VGA、HDMI),供电(5V、12V),外接按键和遥控。其他的实际上都一样,最重要的要问卖家板子是否支持自己屏幕

网友B(2022-11-08):
弱弱的问下,树莓派跑合金弹头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树莓派跑合金弹头卡么。。。

会,一些图像元素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画面明显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