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母牛“插线板指示灯的修改

楼主(2021-05-30):
从去年开始,手头陆续买了四只”母牛“排插,之前一直用的航嘉,还有小米的。航嘉的用的氖泡指示灯。拆机发现牛牌线板用的5MM的圆LED加300K电阻(1/4W)串联居多,也有三位用的长方形LED。容易坏就成了一个问题。将其300K电阻换为两个手头现有的470K串联,得到940K再与原来的LED串联,再用一个0603的红色高亮LED与原来的LED反并联在其引脚根部,在交流电负半周时利用原来的LED作为导光柱,同时也互相防止反向击穿。亮度基本没多少变化。优点:1.简单可行。2.利用高亮0603补偿加大电阻带来的亮度问题。3.两个发光二极管互相作为反向击穿钳位保护。4.减小功耗和发热。

网友:
能来个电路图不

网友A:
用两个电阻不如用:一个电阻+IN4007 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电阻不如用:一个电阻+IN4007 二极管

手头没有1M的1/4,其实两个也可以提高耐压。

楼主:
来了个简易电路图。

网友B:
其实这个电路讨论很多年了,一个电阻+一个LED没有任何问题,LED的损坏都是热损坏,反压击穿也是要达到一定电流后的热损坏。用了这么多,这么多年的电路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电路讨论很多年了,一个电阻+一个LED没有任何问题,LED的损坏都是热损坏,反压击穿也是要达到一定 ...

是的,这个问题很多年来一直都有人在讨论。从90年代100K加个5MM草帽灯开始。最近用了好几年的小米49那款带USB的指示灯坏了,于是又在琢磨怎么才不刺眼,又能清晰的显示,还不容易损坏,尽可能的减小功耗(发热)。

网友:
把其中一个电阻改成电容,几十nF的电容串1K左右电阻很亮了,功耗可以降更低

网友C:
前几天我的公牛插座一开开关砰的一声,LED炸了,然后自己去网上买了一堆LED灯泡和300K电阻,既然所有的公牛插座都用这种电阻+LED的形式,证明这种形式目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安全可靠的,所以我也不太建议折腾这玩意,一个电阻+一个LED足以,另外,就是个指示灯看工作状态,要啥自行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的公牛插座一开开关砰的一声,LED炸了,然后自己去网上买了一堆LED灯泡和300K电阻,既然所有的公牛 ...

是的,最近出的插座,我拆开看了都是300K+LED,以前的电阻小一点。单个电阻工作在交流高压和潮湿的复杂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因此电视机等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好多都有用两个,三个,四个串联并联,一方面是功耗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安全原因。

网友:
LED电流相当小,只有5-30mA,没有安全和功耗方面的问题;

串联的大阻值电阻也是同样的电流,也没有功耗安全方面的问题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串联电阻的耐压值,我查了下,一般常用0.25W插件碳膜电阻耐压是350V,问题也不大,除非环境影响;

50Hz的电对肉眼观察LED亮度变化也没意义;

所以,唯一值得改进的地方是,换个功率稍大的电阻

网友:
两个电阻串接,增加耐压和阻值

网友:
之前不是有帖子说加整流桥堆啥的?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D:
我最近改了几个指示灯,都是2M的0.25W的金属膜电阻+高亮的绿发翠绿指示灯,效果很好,用泰克曼功率计根本测不到电流。指示灯和电阻都是农场红包抵扣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改了几个指示灯,都是2M的0.25W的金属膜电阻+高亮的绿发翠绿指示灯,效果很好,用泰克曼功率计根本测 ...

看来我还得加电阻,原来1M都小了,还得加到2M试试。改了后只需要UA级就可以达到没改的MA级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得加电阻,原来1M都小了,还得加到2M试试。改了后只需要UA级就可以达到没改的MA级亮度。 ...

用高亮的LED+大电阻,效果好又省电。

网友:
不加个二极管整流,LED会闪得厉害

网友:
其实在原来的电路串一支1N4007就可以了…………

网友E:
串一个1N4007,电阻发热量减少一半,而LED可以直接用到插座报废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一个1N4007,电阻发热量减少一半,而LED可以直接用到插座报废都不会坏。

”电阻发热量减少一半“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