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叶拿不下来

楼主(2021-05-30):
风扇叶好像锈在电机轴上了要怎么拿下来,,固定螺丝拆掉也不行

网友:
擦干净,好好找找正常还有个卡簧。

网友:
喷点WD40,润下就能出来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3楼的办法!

网友:
WD-40伺候,手摇一下,摇不动就用个长镙丝刀加小锤子振一下。我前年拆过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加了点柴油,用镙丝刀振了一下就拆下来了,就是有点锈了引起的。

网友:
来回敲敲,有松动剂喷一下

网友:
左右加木板,敲。撬

网友:
往螺丝孔里面喷WD40,不要用柴油汽油之类的,风扇叶貌似是塑料的,汽油柴油会腐蚀塑料的。

网友:
没卡簧,固定螺丝拆掉的话,就是一句话使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