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电动车的电池,严重怀孕。。。拆不下来了

楼主(2021-05-30):
几个人轮着日了好几遍了,拆不出来

网友:
把电放完,上撬棍接着日。

网友:
既然是热量让他怀孕,就让热量负责。想办法把热量找来

网友A:
电瓶搞成这样还没起火,看来还是电瓶的安全,锂电的是早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搞成这样还没起火,看来还是电瓶的安全,锂电的是早火了

铅酸本来就安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搞成这样还没起火,看来还是电瓶的安全,锂电的是早火了

铅酸电池本体是不会燃烧的,材料决定了这玩意烧不起来,铅酸电瓶车会烧原因主要是线路短路导致车子外壳塑料起火

网友:
每一块都撬试试,有些变形不严重的可能好撬一些,撬一块出来后就好办了

网友:
这得多少温度才能熔成这样,上切割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搞成这样还没起火,看来还是电瓶的安全,锂电的是早火了

铅酸电瓶,你想它爆都难,没有可燃的物质。

网友:
鼓成这样,还是6只都鼓,奇观啊!!看样是难拆了,切掉一个电池吧,总共要破坏两个电池才拆的出来,小心硫酸!!

网友:
侧面贴张宽胶带试试看

网友:
充电一定要控制好充电时间。上倒计时定时器,十多年充过一块鼓涨电瓶了。

网友:
电瓶能鼓成这样,还是6块一起鼓,真少见,。
可能是充电器电压过高所致。
要取只能是放完电碎取一块,别的就好取了。

楼主:
从中午搞到晚上。。。  这电池 还是三包期内的。。。   白干活,没钱收的

在发贴后 不久  终于 撬下3个,  还有3个 实在是难产。。。只好  上角磨机进行剖腹产, 把 电池座的铁架  磨下来,   从下面 生出来。。。然后 再电焊把 电池座的铁架 焊回去

网友:
看下充电器电压

网友:
安慰,
大前年也是电池充鼓了取不出来,把车子倒立,大木棍锤了好几下顺利生下来

网友:
在充电回路中串一个温控开关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网友:
以前旧电池更换的时候,卸下来变得和一个球一样,放地上都成圆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中午搞到晚上。。。  这电池 还是三包期内的。。。   白干活,没钱收的

在发贴后 不久  终于 撬下3个,  ...

什么牌子的,我避避坑

网友:
还是铅酸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