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正片工具使用小结

楼主(2021-05-30):
前些天有人问我关于SM3268开卡如何继承坏块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综合了一下论坛里其他大佬们的教程,写了一份小结,希望对大家有用!大佬勿喷。不适用于新手!!——————————————————————————————————————————————————————————————

如图所示,目前是焊接了一颗新颗粒于3268上,Tools菜单里有Mutiple Erase All(全擦除)和Mutiple Erase ISP(擦除固件)可以方便地进行擦除操作;Reset HUB可以用于解决电脑认盘但工具不认盘的情况。下方红框内显示的是颗粒的容量和坏块,坏块的显示有两种:①(A),表示总坏块数为A;②(A/B),表示总坏块数为A,其中新增B。点开此处可以看到颗粒的CE等详细信息。Debug功能用于高级玩家。
——————————————————————————————————————————————————————————————

点击Setting即可进入参数设置页,密码两个空格,说一些比较重点的设置:左上角区域是厂商、序列号等就不用多说了。下方黑色方框Force DDR一般开启,某些颗粒不支持的时候再手动关闭否则某些颗粒会降低性能。这里说一句,有时候开卡报错Not Support DDR这个并不是因为不支持DDR,拔掉U盘再量产一次就不会报这个错了,纯属BUG。Prescan这里不说,这个工具不是Prescan的版本红色方框是预测选项和预测文件,当报错Pretest File can't be found的时候可以勾选Select PTest然后手动选择Pretest文件即可。Pretest有6种,Erase All Block是擦除全部,Erase Good Block Only是只擦除好块,No Erase Block是不擦除,跟不选择Prestest一个效果,其中+55和+55AA都是进一步检测的方式,55AA即先每个块都写入并也擦除了一遍,01010101然后10101010,这里不详细说。一般这里选Erase Good Block即可,可以继承坏块。Erase All Block在比如某些情况下你认为坏块数太多了,不准确的时候可以用这里不细说;黄色方框一般保持如图所示即可,不用特地修改;蓝色方框是ISP(固件),当提示ISP File can't be found的时候可以可以勾选Select ISP手动指定,若开卡卡在Verify CID/ISP则一般是固件不匹配,但是也有少数时候多开几次能开过,稳定性不确定;绿色方框为慧荣的高级格式化,一般不推荐开,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某些PE软件无法修改分区、系统自带磁盘管理无法删除分区等问题。
——————————————————————————————————————————————————————————————

接下来是第二页,蓝色方框红色方框都是用于设置容量。如果选中了蓝色区域,则开卡的颗粒坏块数不能大于方框中的数字,否则报容量错误(FW—>xxxx, USER—>xxxx)。另外当正常开卡,跑圈不过、打算二次开卡屏蔽时,首先看到量产工具里提示的坏块数,如(80/30)即共80新增30,Pretest要选择Erase Good Block,另外这里的方块的数字也要大于80,最好保留一些余量。这里也会有一些BUG,拿我这个例子说,如果第一次开卡时这里数字设置90,跑圈之后发现坏块数已经达到80,想要减小容量以保留一部分好块做冗余,此时如果改动方框里的数字有可能会导致二次开卡报Capacity changed, please change to erase all之类的,然后首页里的坏块数变为0,但是不要选Erase All Block,否则坏块信息会真的丢失,三次开卡接着选erase good即可。如果选中红色区域的BIN Level或者Fix方式即所谓定容开卡,选择BIN Level则需要设置右边的Staticsize和BIN#,分BIN定容;选中FIX则直接按照MAX框中所填的容量进行定容开卡,实际容量达不到方框中所填的时候会自动配置最大容量。
——————————————————————————————————————————————————————————————
后面的那些设置都没什么好说的,一般也用不到

补充内容 (2021-7-13 17:07):
补充:开卡卡在Verify CID/ISP时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焊接好,有一朋友自己学着DIY,L06B+3281一直卡这,我给他拆了看锡球大小不一,重植完美解决

网友:
你说的太好了,用慧荣量产过多次,有些设置不是很了解,这次又涨姿势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设置经验,有时隔段时间就迷糊。

网友:
拆机颗粒第一次量产要55+AA才好,已经量产过的选good block

网友:
非常棒的帖子,必须顶!SM3268高格工具坏块老抓不干净,跑圈不过,找SM3268低格工具又找不到,现在还郁闷呢。

网友:
我量产u盘,isp没了,能救回来吗?

网友:
Mark,看反馈情况再说。。。

网友(2021-10-31):
颜色多看的晃眼。我一般都是默认设置,手动选一下Flash型号,格式化我一般是开启的,因为我发现量产工具格式化的测速比Win系统格式化的快。

网友:
楼主有心了,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以前大致了解,这下更清晰明了

网友(2021-12-30):
学习了,以后开卡可以此作参考

网友A:
这里说的可以继承坏块指的是什么坏块,黑片量产工具扫出来的和使用中产生的坏块能继承吗?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坏块,我试过一次,没有继承,只能保留原厂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可以继承坏块指的是什么坏块,黑片量产工具扫出来的和使用中产生的坏块能继承吗? 使用过程中产 ...

只能继承一开始是Pretest开卡过的,后续新增的坏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继承一开始是Pretest开卡过的,后续新增的坏块

不能继承使用中新加的坏块,只能继承同一个开卡工具扫出来的坏块吗?我现在有的U盘,用正片工具Erase All Block+55AA只能扫出原厂坏块6个,跑圈会报错,用黑片工具可以扫出十几个。又想用正片工具开它,这种情况有方案解决吗,正片工具有没有更深度的扫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继承使用中新加的坏块,只能继承同一个开卡工具扫出来的坏块吗?我现在有的U盘,用正片工具Erase All  ...

可以继承使用中新增的,但是仅限一开始是Pretest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