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也拆一个16.8v的无刷电钻(小钢炮)

楼主(2021-05-30):
今年135一电一充咸鱼入手电池4s的,也没啥好拆,卖家声称是国产A品
驱动是无感的,线性略差
铁芯比预料的大,但是线径偏小
不过对出力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电池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牧田款?

网友A:
4节电池握手里不撑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节电池握手里不撑手么?

使用频率不高,还好,主要当电起子用
总觉得大脚板看着碍眼,太大坨了

网友B:
为什么要打马赛克,你不知道那是人类进步阶梯的绊脚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打马赛克,你不知道那是人类进步阶梯的绊脚石

商家没给我好处费
其实这种公模货真不用关心品牌
严格来说外壳还是稍有差别的,虽然你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原封不动装进另一个机器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节电池握手里不撑手么?

看着都手酸,我也有个4串的龙韵,在扳机附近做了缩径设计,稍微细一点,我手比较小,正常握持中指和大拇指能合围,但无名指和小拇指是被撑着的,挺嫌弃这种电池设计的,换了楼主这个我可能会握不住

网友C:
70多买了2电。黄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多买了2电。黄色的

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多买了2电。黄色的

正常情况70只够买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多买了2电。黄色的

哪买的,确定是无刷,带轴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70只够买裸机

是的。活动买的

网友:
小凡12V 无刷  2电一充   100块
18V   14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频率不高,还好,主要当电起子用
总觉得大脚板看着碍眼,太大坨了

大脚的好处就是能立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脚的好处就是能立放

这个也可以啊,因为手柄是斜的,刚好在重心线上

网友E:
这个钻拧螺丝好用吗 以前买了一把东科的按了开关还要有延迟启动 对于我们木工拧螺丝真是急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钻拧螺丝好用吗 以前买了一把东科的按了开关还要有延迟启动 对于我们木工拧螺丝真是急时人 ...

无刷的启动都很快

网友:
东戎,浩成那种牧田款电池的咋不去搞呢?活动价88一电一充,电池通用性强18V

网友:
这种小机子当起子用真的很爽!可惜这些玩通用件的,就是不愿意出6.35批头版的钻,我之前全网找了好几天没找到,就只有博世一家再做12v扭力批,博世那个太贵了,套装一千起步,手电钻改电批就只是给波箱换个主轴的事

网友(2022-05-24):
这种线性都是开关控制,开关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