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品胜插座(Pisen PSCXB-01A)

楼主(2021-05-30):
今天刚到货一个品胜五孔插座,pdd19.9买的。这是买的第二个,感觉做工不错,用起来也不错。上次买的没拆,这次拆开看看。

网友A:
前面还有一个电路板,翻转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还有一个电路板,翻转来看看。谢谢!

就一个开关

网友:
除了开关还有指示灯,电阻,可能还有一个压敏471.

网友:
远看像磷铜皮.

网友:
有个同款的,质量还不错,用了好几年没有问题,也没有开裂的现象

网友:
买牌子货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