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obot扫地机器人换锂电后遗症,充电坞充电显示Err5

楼主(2021-05-30):
由于锂电充电快,无记忆效应
我是非常倾向于把镍氢电池换掉
我读了数码之家前辈拆解irobot锂电帖子后
放弃了自己组装锂电,而是,买了一块原装锂电

因为,我也认为原厂充电保护管理电路板,是个保障
也为,日后自己换18650打下基础
收到以后,原厂很好完成了充满转灯,浮充一夜让我放心
不过,有后遗症,就是充电途中,错误5

不是机器断电,重新放到充电坞,继续充电,20-30分钟,再次出现,错误5
放弃座充,直冲无错误5提示,扫地正常,电力充足
据说,是电流偏小,才是错误5,低于400毫安了
卖家说是,轮子问题,典型中国式奸商

扫地机器人,错误5,伴随一句女生的英文

网友A:
需要改座充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座充电流?

你好,你的提示很好
现在,我也搞不清座冲的机制
我打算明天,用功率计监视一下座冲与线充
谢谢

楼主:
有请 @8139 大神
看看这个帖子,我发现座冲
也就是充电坞触点一个,与机器人对应触点
都有点电镀层受损,类似,干电池流液体那种
8139大神,你的进口神油,能清洁,可不能修复电镀层
大神,对此有何高见?

网友:
可能是电池有充电协议,不是原装的无法充电,跟笔记本电池一样,只要断电就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请 @8139 大神
看看这个帖子,我发现座冲
也就是充电坞触点一个,与机器人对应触点

清理干净触点,涂一点wd40可以用很长时间,注意不要涂太多淌的到处都是,wd40的渗透性非常强

网友B:
其实就是锂电池充满后,保护板关断了,充电坞检测不到电池,显示出错!
在前面的贴里,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
我的浦桑尼克,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锂电池充满后,保护板关断了,充电坞检测不到电池,显示出错!
在前面的贴里,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 ...

你好,前辈
就是,因为看了你的留言
我放弃了用保护板自己组装
这原厂的,不是关断,帖子介绍了
插线直冲一切顺利,正常,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锂电池充满后,保护板关断了,充电坞检测不到电池,显示出错!
在前面的贴里,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 ...

前辈你好
帖子1楼介绍了
充满可以转灯,绿色代表充满
错误5,在充电过程中出现

网友B:
锂电池不用保护板,是不允许的!极端的危险!千万别裸奔!尤其是三元!
影响电池寿命事小,电池失效也没有什么,过放电也不至于,
可怕的是过充电,你可能觉得不会过充电。前提是4串电池体质一样,性能接近。
可是使用过程中,总会有一个先衰容量,增大内阻,串联充电时,它的电压就比别的电池高了。
总电压不变,3个电压低,一个电压高的,就过冲了!就会发热,大量发热!
保护板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任意一个电池电压达到4.2,就整组停止充电!
别有侥幸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不用保护板,是不允许的!极端的危险!千万别裸奔!尤其是三元!
影响电池寿命事小,电池失效也没有 ...

谢谢你的忠告
只是大概率这帖子1楼你没读
错误5出现在官方原装锂电池充电
今天中午,我用功率计结合线充直冲
数据完全符合官方正常充电电流值1.25安培
测得是恒流,线充一气呵成,中途不出现err5
顺利转灯绿色,维持功耗5瓦
官方锂电,肯定有保护板
甚至,我发现不插入irobot,充电原厂有保护的
无法充电
Err5出现在座冲,充电中途

网友B:
官方的保护板,充满一样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的保护板,充满一样关断

前辈
昨天,线充全程正常
且充满自动转灯,今天
找出说明书,err5官方说系统重置
我重置后,座冲也就是充电坞也一次成功
没再报错误5,明天,继续观察

网友:
我的是iRobot  885锂电版的,已经差不多两年没用过了。但是一直插在那里充电,我也知道对电池肯定不好,但是媳妇一直说小米的无绳吸尘器比他好用,他不让用,家里越来越满,机器人容易被卡住